stm32f373 SDADC采样率怎么配置

楼主(2013-01-25):
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用过stm32f373,我是在STM32373C-EVAL做调试的,其中的16BIT AD如何设置采样率哪,我目前只知道通过RCC_SDADCCLKConfig(RCC_SDADCCLK_SYSCLK_Div12);但采样率仍然达不到要求,应该还有一个可以继续提高的地方,而且我修改为RCC_SDADCCLKConfig(RCC_SDADCCLK_SYSCLK_Div2);实际采集的值就不变了。

网友A:
  /* Set the SDADC divider: The SDADC should run @6MHz */
  /* If Sysclk is 72MHz, SDADC divider should be 12 */
  RCC_SDADCCLKConfig(RCC_SDADCCLK_SYSCLK_Div12);

楼主:
谢谢,那这个不能动,还能哪里做设置改变采样率

网友B(2013-03-20):
哪位有STMF373的PWM的例程,请赐教,我调了很久没有调成功,谢谢高手   相互学习 谢谢

网友C(2013-10-21):
你的要求是多少啊?SDADC单通道快速方式可以到120个时钟周期(50K@6MHz)。

网友D:
这一块   玩的不多  楼主   帮你顶一个先  看看别人的意见如何   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