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TDA2822,好悲催。。。。

楼主(2013-01-25):
噪声太大,音频输入与地短路,距离还有吱吱吱的声音。。。。。
放出来的声音暴差。。。。。

是手焊的实验板。。。。线比较细比较长,是这个原因吗?还是我买到了假芯片呢??

照理说:  电路看上去超简单的,怎么噪声会这么大?

另外,试过LM386,放大增益20倍,音频没输入时,根本听不到声音,和TDA2822天壤之别???

另外,发现TDA2822增益无法调节,噪声太大,是不是内部的增益太大了?

网友A:
2822输入端的电阻接了没有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822输入端的电阻接了没有??

下拉10k电阻到地。。。。。。
关键是把输入和地短路,居然还会吱吱吱的响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检查电源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查电源了。

怀疑过电源。。。。一开始是5V开关电源。。。

后来,拿了个12开关电源,然后结果7805供电,一样吱吱吱的响。。。。

网友A:
把电路图和你的板子照相传上来看看呢。

楼主:
周末,没上班了。板子的图拍不到。因为2822是贴片,所以我是用线把脚引出来的。每个线基本都10cm以上,没屏蔽。是这个引入噪声了?我觉得音频没这么脆弱吧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周末,没上班了。板子的图拍不到。因为2822是贴片,所以我是用线把脚引出来的。每个线基本都10cm以上,没屏 ...

呵呵,那还要屏蔽线来干嘛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那还要屏蔽线来干嘛?

你的意思是 即便是音频  也可能因为线长而引起噪声?

我发现电脑主板的音频连到电脑 前置面板  起码30cm,但是噪声却没有那么明显。

网友A:
取决于你后级放大倍数嘛,人家也可能用的是屏蔽线,如果不是屏蔽线,把你手机靠上去(要GMS的),随便拨个电话,然后把音箱开到最大音量,就可以等着享受时隙噪声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取决于你后级放大倍数嘛,人家也可能用的是屏蔽线,如果不是屏蔽线,把你手机靠上去(要GMS的),随便拨个 ...

查了一下电压放大倍数 好像是100倍。
挺不懂的,功率放大器是放大功率用的,主要是提高大电流。

电压有必要放大100倍这么多吗?  前级的音频信号貌似也有1v左右啊?  100倍那输出 岂不是100v了???我电源电压才5V啊?

是不是我理解有问题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查了一下电压放大倍数 好像是100倍。
挺不懂的,功率放大器是放大功率用的,主要是提高大电流。

没有电压,哪里来的电流?强调功放电流是强调的电流带载能力。

网友B:
vcc端接个RC

网友C:
請試下將輸入端串入10K電阻衰減,再用RC落地,我經常用這款IC用在產品上都沒出現這些問題

网友D:
TDA2822本来就是噪声就是很大。
不过声音还是可以清楚的,就是无输入时的背景沙沙声较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TDA2822本来就是噪声就是很大。
不过声音还是可以清楚的,就是无输入时的背景沙沙声较大。 ...

我想做到没输入是没有一点声音,可以做到吗?(没有声音是,喇叭放到耳朵旁边2--3cm,听不到声音就行)

网友A:
首先音源就得干净,其次功放的增益尽量压低,还要看你的设备是便携式设备还是台式设备,其实TDA2030做好了一样没有明显噪声,如果你追求极致安静和极致动态,请参考我置顶那个LM3886的工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音源就得干净,其次功放的增益尽量压低,还要看你的设备是便携式设备还是台式设备,其实TDA2030做好了 ...

谢谢。
我下周再去调试修改看看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周末,没上班了。板子的图拍不到。因为2822是贴片,所以我是用线把脚引出来的。每个线基本都10cm以上,没屏 ...

引线10cm,在芯片电源脚上要并上退耦电容(尽量靠近芯片),可能是退耦电容离得远了造成芯片有自激而产生的噪声。

网友F:
主要依据此话,基本断定增益过大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2822输入端的电阻接了没有??

输入端如果没有接一个10K的下拉电阻的话,TD2822的工作状态会是什么样子的呢?是芯片发烫还是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G:
输入端如果没有接一个10K的下拉电阻的话,TD2822的工作状态会是什么样子的呢?是芯片发烫还是? ...

噪声,输入没有偏置所造成。

网友H:
用开关电源,哪怕是再加个7805,噪声也少不了,贴近扬声器听不到噪声的话,信噪比很高了

网友I(2016-06-25):
引用 网友E:
引线10cm,在芯片电源脚上要并上退耦电容(尽量靠近芯片),可能是退耦电容离得远了造成芯片有自激而产生 ...

有道理

网友J:
这个2822接成BTL形式,输出放大倍数是很大的,反向输入作为和同相端相差180°信号的输入,也就是地。如果用开关电源退偶不好,所以同相端短接后开关电源的高频干扰就仍会串到同反相放大。所以电源至关重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