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1121 (CC1120,CC1125)模拟的SPI,CSn片选拉低,SO持续高电平。

楼主(2013-01-25):
      使用的是CC1121 (CC1120,CC1125)模拟的SPI,CSn片选拉低,SO持续高电平。(SO是相对于CC1121上的来说的
      根据官方文档 官方给出的代码,当片选脚 CSn拉低时,检测到SO的低电平,才表示晶振稳定,才能进行数据读写。
  但是我把CSn拉低后,SO持续高电平。

         因为使用的是模拟的SPI,就是普通的GPIO口,初始化GPIO检查过,输入输出的配置没有问题,输入SO口各种配置都用过了,还是读不到SO的低电平。MCU用的是 STM32F103的片子。搞了一星期了,不知道什么问题,在论坛上也没有收索到类似问题,貌似就我一人碰到。希望得到大侠指教。

     代码也很简单,当初始化GPIO完成后,
      。。。。
     。。。。
      set_gpio_low(gpio_CSn);
      while(read_gpio_value(gpio_SO));      //然后就一直死在死循环处。
       。。。
      。。。。
      。。。。

    如果注释掉死循环,等delayMs(X);几个毫秒的的时延,把数据写进去,然后读出来还是不行的。是0xFF.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找到问题了,是复位脚电平要拉高。才能够正常工作。

楼主:
可怜,无人回复。自己顶一个。

楼主:
找到问题了,是复位脚电平要拉高。才能够正常工作。

网友A(2013-03-18):
兄弟,你那边有CC112x的中文资料吗,刚开始研究这个,手头只有TI的英文资料和几个代码,感觉有点困难,如果你有的话,希望你能发我一份儿,328907937@qq.com,谢谢你了,万分感激!!!!

网友B(2015-01-04):
引用 楼主:
找到问题了,是复位脚电平要拉高。才能够正常工作。

请问楼主   复位脚是哪个?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   在检测SO的时候死循环

网友C(2017-11-27):
你好,看到你发的cc1120关于SO持续高电平的问题,我按照你说的将复位拉高,仍然不行,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控制芯片,多有打扰,谢谢!

网友D(2018-09-17)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看到你发的cc1120关于SO持续高电平的问题,我按照你说的将复位拉高,仍然不行,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控制 ...

您好 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 能指点一下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