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外扩sram的问题请教

楼主(2013-01-25):
stm32外扩sram问题,用bank1的NE3做片选可以正常使用,我想用NE1做程序不能正常运行;示波器上也扑捉不到NE1的波形,IO口做了相应的更改也是没用。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?
按道理是应该可以的,求教了。

网友A:
理应可以。如果没有输出波形,还是检查程序,看IO配置对了没,如果是F2,F4,要复用配置。

网友B:
我只连接过TFT啊,没有扩张SRAM,估计论坛里有人做过,帮顶一下,希望有人能帮助楼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