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Quartus] ISE布线约束问题,很诡异……

楼主(2013-01-25):
警告错误信息如下,红字部分我很无语……
贴上我在UCF文件里的约束,芯片是xc6slx25-2ftg256。
bank0只是连接一个PHY,总共10输入,5个输出,按理说默认约束也不会超出SSO范围。
手册翻了半天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,约束文件明明写的电平标准是LVCMOS33,不知道这个LVCMOS25是怎么出现的,整个系统根本就没2.5V。
特来求助了,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,ISE13.4,谢谢.
PS:最新补充……
map report 节选
IO Utilization:
  Number of bonded IOBs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 out of     186   30%
    Number of LOCed IOBs:                       53 out of      56   94%
    IOB Flip Flops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

IOBs占用了非常多,似乎和下面的警告有关联,FT256封装的用户IO有186个,但是我的整个设计只用了56个管脚……
难道那最后3个管脚没办法布了么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CONFIG VCCAUX = "3.3" ;
Net Ethernet_MAC_1_PHY_tx_data_pin<0> LOC =  C6 | IOSTANDARD = LVCMOS33 | DRIVE = 8;
Net Ethernet_MAC_1_PHY_rx_data_pin<1> LOC =  A5 | IOSTANDARD = LVCMOS33 | DRIVE = 8;
Net Ethernet_MAC_1_PHY_rx_data_pin<2> LOC =  B5 | IOSTANDARD = LVCMOS33 | DRIVE = 8;
Net Ethernet_MAC_1_PHY_rx_data_pin<3> LOC =  C5 | IOSTANDARD = LVCMOS33 | DRIVE = 8;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WARNING:Place:838 - An IO Bus with more than one IO standard is found.
   Components associated with this bus are as follows:
            Comp: Ethernet_MAC_1_PHY_tx_data_pin<0>   IOSTANDARD = LVCMOS33
            Comp: Ethernet_MAC_1_PHY_tx_data_pin<1>   IOSTANDARD = LVCMOS25
            Comp: Ethernet_MAC_1_PHY_tx_data_pin<2>   IOSTANDARD = LVCMOS25
            Comp: Ethernet_MAC_1_PHY_tx_data_pin<3>   IOSTANDARD = LVCMOS25

INFO:Place:834 - Only a subset of IOs are locked. Out of 56 IOs, 53 are locked
   and 3 are not locked. If you would like to print the names of these IOs,
   please set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XIL_PAR_DESIGN_CHECK_VERBOSE to 1.

ERROR:Place:866 - Not enough valid sites to place the following IOBs:
   IO Standard: Name = LVCMOS25, VREF = NR, VCCO = 2.50, TERM = NONE, DIR =
   OUTPUT, DRIVE_STR = 12
           Ethernet_MAC_1_PHY_tx_data_pin<1>
           Ethernet_MAC_1_PHY_tx_data_pin<2>
           Ethernet_MAC_1_PHY_tx_data_pin<3>

   This may be due to either an insufficient number of sites available on the
   device, too many prohibited sites,
   or incompatible I/O Standards locked or range constrained to I/O Banks with
   valid sites.
       This situation could possibly be resolved by one (or all) of the
   following actions:
   a) Grouping IOBs of similar standards into a minimum amount of I/O Banks by
   using LOC or range constraints.
   b) Maximizing available I/O Banks resources for special IOBs by choosing
   lower capacity I/O Banks if possible.
   c) If applicable, decreasing the number of user prohibited sites or using a
   larger device.

Phase 2.7  Design Feasibility Check (Checksum:3c918686) REAL time: 50 secs

Total REAL time to Placer completion: 50 secs
Total CPU  time to Placer completion: 49 secs
ERROR:Pack:1654 - The timing-driven placement phase encountered an error.

网友A:
你注意看,仔细看
Net Ethernet_MAC_1_PHY_tx_data_pin<0> LOC =  C6 | IOSTANDARD = LVCMOS33 | DRIVE = 8;  这里是给TX0设定引脚,
Net Ethernet_MAC_1_PHY_rx_data_pin<1> LOC =  A5 | IOSTANDARD = LVCMOS33 | DRIVE = 8;这里是给RX1设定引脚,注意是RX!!!!!!!!
Net Ethernet_MAC_1_PHY_rx_data_pin<2> LOC =  B5 | IOSTANDARD = LVCMOS33 | DRIVE = 8;
Net Ethernet_MAC_1_PHY_rx_data_pin<3> LOC =  C5 | IOSTANDARD = LVCMOS33 | DRIVE = 8;
也就是说你的TX1~TX3没有设定引脚,系统默认就按2.5V给你分配了

啥都不说了……

网友B:
嘻嘻,好眼力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注意看,仔细看
Net Ethernet_MAC_1_PHY_tx_data_pin LOC =  C6 | IOSTANDARD = LVCMOS33 | DRIVE = 8;  ...

兄弟好眼力,我自己没注意,管脚名都写错了……太感谢了。
看来我真的要好好休息一下了……

网友C:
呵呵    问题解决了   就好   多逛21ic    问题基本都可以解决   哈哈

网友D(2015-10-17):
蛋疼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但是错误并没有提示管脚名称。:Place:866 - Not enough valid sites to place the following IOBs:
   IO Standard: Name = LVCMOS25, VREF = NR, VCCO = 2.50, TERM = NONE, DIR =
   BIDIR, DRIVE_STR = NR
           IO_x_x_x_x_x_x_x
           IO_x_x_x_x_x_x
           IO_x_x_x_x_x
           IO_x_x_x_x
           IO_x_x_x
           IO_x_x
           IO_x
           IO
UCF里没有LVCMOS25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