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封装如何焊接?

楼主(2013-01-25):
要自己先做板子实验一下,结果wifi封装居然是这样的。。。。

电烙铁和手能焊接吗?

或者,一定要贴片机才行?

或者,直接买点锡浆回来涂到焊盘上,然后用热风枪吹吹,这样行不??

楼主:
这里的大铜皮,我需要敷铜喷锡然后打过孔到背面进行散热吗?

楼主:
这个封装正面 里面有电路 电容电阻之内的东西。。。。。
用热吹风是不是会吹坏了模块?

网友A:
芯片上焊锡,那热风枪吹,只能这么焊

网友B:
把热风枪的温度调到230度左右,焊盘上涂上焊锡,然后用热风枪吹就好了啊

网友C:
风枪焊接要小心,涂锡浆最好用钢网,涂不好直接影响焊接效果。可以参考手机维修视频来操作。
如果还是不得要领,还是把芯片朝天焊接吧,用金属引脚一个一个的从焊盘上飞上去,跟裸片bonding一样。。

网友D:
回流焊   这个用热风枪  搞不定   至少我自己搞不定   呵呵

网友E:
开钢网很容易焊接的,手工焊接可以用焊锡膏

网友F:
热风枪吹把,
我热风枪的温度开高点,风开小小的,小到吹不走电阻,就可以了,然后就把芯片吹上去!

网友G:
用风枪可以焊,如果背面没东西,建议从背面吹,而且拆的话,最好从背面吹,不然上面的铁壳子很容易被吹掉,然后0402或0201的器件就跟着掉下来了

网友H:
太坑爹了吧,上面还有元件,人工难焊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开钢网很容易焊接的,手工焊接可以用焊锡膏

开钢网然后用  回流焊吗?

我用手一点点涂不如钢网效果好吗?(速度除外)

网友I:
手工可以吧

网友J:
多练习下,或许飞线出来焊接也能成功

网友K:
如在工廠作業可以用鋼網和回流焊,如個人自己搞用鋼網上錫膏然後用電烤箱也可以的

网友L:
应该可以的吧

网友M:
风枪很容易焊的。不过做封装的时候,底下做下过孔,焊起来更容易了。

网友N:
焊盘的地方打孔从反面焊接。

网友N:
将焊锡自动流到焊接点。

网友O:
芯片上焊锡,那热风枪反面吹就行了

网友P:
这个芯片碰巧遇到过, 上面说芯片中间的那些地方没有电气连接是错误的。这些地方都是需要接地的。
另外手工焊接比较好的办法,是从背面吹,注意温度在260度左右,风不要太大。

网友P:
这个芯片碰巧用到过。上面有人说中间那些地方没有电器连接是错误的,那些地方是需要接地的。这个芯片中间有中频调制,和下变频的电路,如果不接地是很不稳定的。
另外非常不建议手工焊接,费时间而且还容易坏。如果在实验室里非要这么干,请从背面用热风枪来吹,温度调在260度左右,风不要太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