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我的JTAGICE mkII可以编程,但是不能在线调试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3-01-25):
我一点击 start debugging ,就提示“an unknow error occured at emulator  ”,但是我用JTAGICE mkII读芯片ID 和下载程序都是对的呢?

还有就是我的JTAGICE mkII的serial number那里一直是FFFFFFFFF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?采购说是原厂的。

网友A(2013-03-19):
你好,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啊。我的情况一样跟你。我用的AVR STUDIO6.0/6.1.也是能下载,不能仿真,一仿真就出现错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啊。我的情况一样跟你。我用的AVR STUDIO6.0/6.1.也是能下载,不能仿真,一仿真就出 ...

winavr可以, 用AVR studio还是不行,不知道是不是买到假东东啦

网友B:
仿真器 固件升级否?
是否为ATMEL原厂的?

网友:
固件会自己提示升级的。是不是原厂的没法判断。反正采购说是。

网友C(2013-05-03):
可能情况:
1.固件是否升级
2.JTAG接口的电压是不是太低
3.JTAG接口是否连线正确
4.JTAG接口端是否使能
5.TOOL中ISP CLOCK要设置成小于或等于晶振频率的1/4
其他情况暂时还没碰到过

网友D:
看看是不是用的jtag模式,
编程是两种模式都可以的,但调试只有在jtag模式(接jtag引脚)才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