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电压表出现的怪现象

楼主(2013-01-25):
做了一电压表。用嘴对着它哈气时,显示数字变化很大,稍后又回到正常显示值。不知道为什么?用示波器看输入信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(按理说变化是可能的但不应该出现很多变化呀)。

楼主:
潮湿。这位大哥能说的具体点吗?(是不是线路板潮湿)
如何处理?(在烘箱烘过也没用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潮湿。这位大哥能说的具体点吗?(是不是线路板潮湿)
如何处理?(在烘箱烘过也没用) ...

你嘴巴吹出来的气里有潮气。

网友B:
是不是采样回路里有温度敏感元件

楼主:
有潮气对我这个影响很大(变化了很多字)?
买了个别人的电压表试变化不大(末位变化了7/8个字),所以说我这个肯定是不行,但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采样回路里有温度敏感元件

没有。只用了运放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潮气对我这个影响很大(变化了很多字)?
买了个别人的电压表试变化不大(末位变化了7/8个字),所以说我 ...

人家内阻多大?你内阻多大?搞电路必须知道根根底底,不是试出来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人家内阻多大?你内阻多大?搞电路必须知道根根底底,不是试出来的。

赞同

网友D:
温度和湿度会影响电路性能。湿度变化引起绝缘阻抗变化,对于高阻抗输入运放影响很大(尤其是采用同相端的电路)。温度影响就更复杂了,可以引起半导体禁带能量变化,引起电阻和电容物理形变。变多少,怎么变和用好这些变化是做好模拟电子设计的必修课。

网友E:
不用纠结啦,直接改装成湿度计算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温度和湿度会影响电路性能。湿度变化引起绝缘阻抗变化,对于高阻抗输入运放影响很大(尤其是采用同相端的电 ...

看你下面的签名就知道你是高手

楼主:
首先很感谢各位的分析。没错,就是由于温度和湿度影响了电路(采用同相端的电路)。输入500V把分压电阻由4.6M该为3.6M,同时把运放输入电阻减小到4.7K有很好的效果(只变化3/4个字)

楼主:
除了减小输入阻抗(电压表是要求大才好),是不是不要采用高阻抗输入运放(用什么型号运放比较好呢?)

网友F:
能不能把原理图贴上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