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用ADS1.2编译示例代码,都提示有未定义符号啊

楼主(2013-01-25):
都是类似这样的错误Error        6218E: Undefined symbol _dflt (referred from 2440lib.o)
这样的后缀是什么意思?是我漏文件了吗?
我用的是WIN7  64位系统   ,是不是系统的原因啊?
有同用WIN7 系统的吗?

网友A:
我觉是是2440lib.o里面需要调用_dflt这个函数,而这个函数没有实现,所以就报错哦

楼主:
.o文件是编译过程中生成的文件吧,怎么这样提示啊?   不提示原文件?   这个是编译器的问题吗?

楼主:
用keil还从来没遇到这问题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.o文件是编译过程中生成的文件吧,怎么这样提示啊?   不提示原文件?   这个是编译器的问题吗? ...

.o文件是在编译阶段完成的,对于外部函数仅保留符合而已,连接器如果发现在.o文件的符合没有实现,就会出现未定义错误。如果还不明白,还是先去看看linker手册吧。这个跟你用那个开发环境没有关系,而是跟你使用不使用这个.o库有关洗。:sleepy:

楼主:
我知道应该是链接出问题了,用XP编译没点问题。用win7的就是有这样的错误,但是应该怎么解决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