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MT32F107VC PC3引脚

楼主(2013-01-25):
SMT32F107VC  PC3引脚做模拟输入时,外部电路断开,还有1-2V电压出现,然后逐渐损坏芯片,怎么回事?

网友A:
请上电路图看看。

楼主:
如图所示,信号从VA_IN到VA_OUT,再到AD_IN3(PC.3),之前用的挺好的,最近部分模块出现此问题,是否是批次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