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Quartus] MCB中的数据分配

楼主(2013-01-25):
MCB的输入数据为32位,DDR2存储器的数据为16位,当向MCB中写32为数据时,输出的是16位,32位到16为是怎么对应的,32为中的高16位是有效数据还是低16位是有效数据?还是这32位都是有效的?

网友A:
都是有效的,另外不仅可以设成32位,还可以设置为64,128位,这需要看你需要,以及FPGA的工作频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是有效的,另外不仅可以设成32位,还可以设置为64,128位,这需要看你需要,以及FPGA的工作频率 ...

好的,谢谢,都是有效,那这32bit的数据就是分为两个16bit存储于ddr存储器的两个连续存储空间,低16bit先存,是不是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,谢谢,都是有效,那这32bit的数据就是分为两个16bit存储于ddr存储器的两个连续存储空间,低16bit先 ...

这个没有印象了,不过生成一个testbench就知道了,你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没有印象了,不过生成一个testbench就知道了,你看看

好的,谢谢啊

网友:
这个记不清了

网友B:
高位在先还是低位在先都无所谓的,反正你是直接操作32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高位在先还是低位在先都无所谓的,反正你是直接操作32位。

就是想理解他是怎工作的,:)

网友C:
不是很了解   帮你顶一个   呵呵   顶起来 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