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atmega128熔丝位配置,求大神指点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3-01-25):
看手册上讲的很清楚啊

全部为1(注意这里是取反的)不就外部晶振了

楼主:
晶振是属于外部石英/陶瓷振荡器还是外部时钟源啊 ?不懂。。
如果是属于外部振荡器。配置7.3728是不是按1111来配置?

网友:
可以用向导模式设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