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
stm8s的定时器pwm疑问

楼主(2013-01-25):
请问一下,1.stm8s定时器的pwm输出端口电平,在定时器disable后端口电平和什么有关系,是这样先使能定时器打开pwm输出,一段时间后disable定时器,那这时端口的电平由什么决定
2.当disable定时器,这句执行后,是等定时器输出一个完整的波形后,再停止输出pwm,还是马上就停止输出,就样最后一个pwm可能不完整即可能只输出一个波的2/3
谢谢各位客官!

网友A:
PWM电平有默认值。关闭时,电平状态应为设置的默认值。 如果定时器停止,计数器就不再计数,PWM应该不会输出完整的了。。

楼主:
谢谢!pwm关闭后的电平是不是和有效电平有关系,如果有效电平是低有效,最后我测得的电平的低,反之为高

网友A:
有效电平跟默认电平不同。。

网友B:
目前我还没有实现停止时保持高频pwm波形的完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效电平跟默认电平不同。。

请问定时器的默认电平在那个寄存器设置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目前我还没有实现停止时保持高频pwm波形的完整

请问一下,以下情况tim1的pwm输出电平,1.bkp寄存器的moe位=1,使能通道1输出,定时器关闭那通道1的电平?2.定时器开启,但是bkp寄存器的moe位=0,通道1输出使能,通道1的电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