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串口库函数问题

楼主(2013-01-25):
USART_InitUSART_DeInit
这两个串口库函数作用是什么,有什么区别。
我想清空串口接收的数据应该调用哪个函数?

网友A:
一个是初始化功能,一个是初始化禁止功能。。

网友B:
用第二个,意思就是把串口外设寄存器清除。直接读数据寄存器也行啊

网友C:
第一个是你在初始化串口参数的时候调用;第二个是初始化串口参数为默认值。
LZ具体可以参照库函数里面的说明,写得已经很清楚了。

网友D:
st固件库所有外设都是这么个套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