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 KEIL Version 9.51 ( 2013.01.21)

楼主(2013-01-25):
https://www.keil.com/download/product/  :lol

KEIL Version 9.51,有小修正,尝鲜可以试试。

网友A:
已经在用了

网友B:
好东西我也下载用一个  好东西一起分享 赞一个!

网友C:
谁提供一个下载地址呀

网友D:
最近改用周立功的了

网友E:
还在用老版本2.0的

网友(2013-03-18):
我也试试!!

网友F:
What's New in C51
C51 的新功能:

The following sections list the changes instituted in each release of the C51 toolset.
以下各节列出提起 C51 工具集的每个版本中的更改。

C51 Version 9.51a Release [µVision]
C51 9.51a 版本发布 [µVision]

This C51 release comes with µVision V4.60.6.10.
Corrected: synchronization of settings between tabs in "Options for Target" dialog.
本 C51 版本附带 µVision V4.60.6.10。
更正:"目标选项"对话框中的选项卡之间设置同步。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另,注意C51评估版本,有如下限制:

C51 Evaluation ToolsC51评价工具

The 8051 compiler, assembler, linker, and debugger are limited to 2 Kbytes of object code. Source code may be of any size.
8051的编译器、汇编器、连接器和调试器被限制到2 k字节的目标代码。源代码则无限制,可以是任意大小的。

Programs that generate more than 2 Kbytes of object code will not compile, assemble, or link.
如程序生成目标代码超过2 k字节将不会编译、汇编或链接。

The debugger supports programs that are 2 Kbytes or smaller.
调试器仅支持2 k字节及以下的程序。

The startup code generated includes LJMPs. Code generated cannot be used in single-chip devices that support 2 Kbytes or less of program space.
生成的启动代码包括LJMPs。生成的代码在单片机上不支持大于2 k字节的程序空间。

Programs start at offset 0x0800. Programs generated with the evaluation software may not be programmed into single-chip devices with less than 2 Kbytes of on-chip ROM.

程序使用得首地址偏移量为0x0800(2048)。评估软件生成的程序不能烧写在在内置ROM小于2 KB的单片机上。

No hardware support for multiple DPTR registers is provided.
不支持硬件使用多个DPTR 寄存器。

No support for floating-point arithmetic and no support for user libraries is provided.
不支持浮点运算和不支持用户库。

No support for in-line assembly using #pragma ASM.

不支持在线装配使用# pragma ASM。

The following components which are present in the PK51 Full Version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Evaluation Version: Linker for Code Banking, Library Manager, and RTX51 Tiny Real-time Operating System.
评估版本不包含代码库链接器、代码库管理器和RTX51微实时操作系统,它们是PK51完整版组件。

网友:
老版軰的比较可靠

网友G(2013-04-22):
怎么不带个下载地址呢,各位大神……先谢谢啊

网友H:
注册机不能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