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ssd1963驱动的4.3寸tft ,怎么出现这种情况

楼主(2013-01-25):
求助ssd1963驱动的4.3寸tft ,怎么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A:
怀疑endian问题。解决思路是分别输出全red, blue, yellow看看颜色偏成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怀疑endian问题。解决思路是分别输出全red, blue, yellow看看颜色偏成啥了。

只有黑色和白色显示正常,写入0x0001就是蓝色了,GRB只要有一位置位,就会显示其颜色

网友A:
全红是5个R bits(如果是RGB565)都置上,其他位是0,看结果。4种尝试:half word的高字节的高5位;其低字节的高5位;两个half-word再swap.
如果不是endian问题,再检查数据线是否接错了,比如逆序,888变666等。

网友B:
先测试下纯色就知道了啊

楼主:
这是蓝色(00000:11111)递增的32个色度图像

色度递增的顺序应该是
1,10,19,28,2,11,
这是什么情况?
以下是红的和绿的

网友C:
看下硬件的所有线路连接有没有问题?

网友A:
若LCD panel接口不是RGB888,比如RGB666,那么接到SSD1963的LDATA[23:0]时,各色都应该接高位,低两位(即LDATA17,16; 9,8; 1,0)不接。

网友D(2015-03-18):
引用 网友A:
若LCD panel接口不是RGB888,比如RGB666,那么接到SSD1963的LDATA[23:0]时,各色都应该接高位,低两位(即LD ...

你我刚买了一个SSD1963驱动的5寸显示屏,不知如何下手去用,我应该先干吗?还有硬件图如何接?希望您能够回答一下

网友E(2015-09-24):
有没有兄弟帮忙干点私活,设计1963的7寸驱动板,报酬私聊,QQ:84473026,多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