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双闭环控制 电流环单独调试

楼主(2013-01-25):
我将转速环pid算好了,只用转速环能够稳定控制电机到给定值,
想单独调试一下电流环,把电流环pid参数找到最佳值后,两个环再一起调试。
当电流环给定一个值时,因为电机空载运行,电流值很小,给一个较小值,则转速一直很低,给一个较大值,则转速会达到最大值,且一直在最大值,因为pid增量一直为正,那如何单独调电流环呢,如果不能单独调试电流环,那转速环和电流环一起调,转速环已经调好的系数还要在改,只修改电流环pid系数行不行,谢谢啊

网友A:
越看, 感觉越糊涂了.
首先双闭环控制是没有问题的.
通常我们会将双闭环拆开, 分成内存环和外层环. 外层环控制内存环.
在电机控制里, 我们都是将电流环定为内环.
调试的时候, 先调试内环(电流环)
然后再调试外环.
楼主的操作:  "那转速环和电流环一起调,转速环已经调好的系数还要在改", 内环的参数变了, 外环的参数当然也要变, 属于步骤错误.

网友B:
电流环的给定是速度环计算PID之后得的,在双闭环运行中,离不开速度环的计算。建议双闭环同时调节,只是参数的好坏,可以通过运行看波形来分析。如果你硬件上或软件上有过流这些保护,一般了不会烧板子,可以大胆调试。。

网友C:
大胆调试

网友D:
电流环和负载几乎没什么关系,把电机参数带入,在根据想要设计的电流环带宽,计算出电流环的PID参数,一般PI就够了,电流环应该直接就能工作的比较好,然后只调速度环即可,此时速度环的控制对象相当于一个积分环节,或惯性环节,在根据速度环带宽设置PID参数,参数环与系统谐振频率、负载、摩擦等密切相关,所以需要多次调试各种参数才能找到最佳值,但如果对控制精度要求不高,相对要容易的多。

网友E:
没有调试过双环,不懂

网友F:
先调电流环,然后再调速度环!
电流环的单独调速时,将电机堵转,那样电流就可以上去了。只不过不可以大电流工作时间长,因为电机堵转后散热变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