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——电机火花单片机重启

楼主(2013-01-25):
电机火花单片机重启
电机为直流24V
空载电流500MA
正常运行不大于2A

这是驱动的图纸
使用时电机会产生火花 单片机不一定什么时候重启
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
还有就是电机这种驱动应该注意的问题  谢谢!!

有在电机两端加电容和二极管 都没效果

楼主:
忘记说了
单片机那边是STC的 用的是内部晶振

网友A:
没得说,换单片机

网友B:
你这电机驱动连个续流二极管都没有,能不产生火花么?
在TIP127的CE并一个二极管,并且在24V和地之间加一个低ESR的树脂电容或薄膜电容,吸收一下关断尖峰。

网友C:
先隔离再说,单片机电源要设计好。再者不推荐内部晶振。

网友D:
输出加个光耦隔离一下,如果不行的话就是单片机电源的问题

网友E:
1.加二极管
2.光耦隔离  用UL2003推动电机

网友F:
电机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,
电感会保持电流状态的,你关断时候会产生一个电压的 必须用二极管进行放电

网友G:
电机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,
三极管到单片机之间串一个3K的色环电阻,然后靠近单片机测对VCC加一个1N4148.
24V到地靠近三极管和电机的位置增加高频低阻电容.
另外软件跟踪一下,看是程序跑飞了,还是复位信号动作了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A:
没得说,换单片机

兄台的手段果然是简单直接加粗暴呀!:lol

网友I:
加续流二极管   看看效果怎么样   呵呵

楼主:
续流二极管加载电机两端吗?有加过,还加过104-1uf的电容 效果不理想
外部晶振也想过,我再试下,
现在有的是QFP封装的,以前用的是DIP的 并且用外部晶振没出现过问题。当时感觉很简单,就没有特别在意,现在出了问题还真不好解决。
感谢各位,我会好好测试 有消息在和各位分享  谢谢!!

网友J:
偶的神啊,这才是个小电机啊。

把24V ~ 5V之间的电路给出来。
干扰也可以走GND的。

网友K:
第一,电机肯定要加消火花电容,这是必需的;二、MCU与电机之间的驱动加隔离;三,PCB布线注意接地。

网友L:
同意14楼,
控制器与执行器是要隔离的;
反抗电动势是要坚决打掉的;

网友M:
加光电隔离吧,你的电机反馈的干扰太大,把单片机搞死机了,另外在电机端并二极管续流

楼主(2013-02-28):
谢谢!!  现在不重启了  光耦隔离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