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界面显示不全,能改不?

楼主(2013-01-25):
最近在学Altium Designer,在画原理图的时候还好,到PCB界面的时候双击元件出来的界面不全,一部分隐藏在边框里,移不动,用着有点不爽。查过说是分辨率的问题,我电脑分辨率最大是1366*768,不知道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,是怎么解决的。

网友A:
中文界面的AD还没用过

网友B:
同问。AD10可以汉化么?

楼主:
可以啊,我用的**版,在DXP中,Preference中有个地方可以修改,然后重启软件就是中文界面。。。。不过不少人喜欢用英文版的,只是自己初学,想降低下难度。

网友C(2020-03-11):
发帖怎么加图片啊,,,我的Altium画PCB的那个页面不显示了

网友D(2020-04-25):
换电脑。我之前同样这个问题,1366*768的笔记本电脑,换个高分屏的电脑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