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重映射不能收发

楼主(2013-01-25):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FIO, ENABLE);
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USART3, ENABLE);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C, ENABLE);
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GPIO_PinRemapConfig(GPIO_FullRemap_USART3, ENABLE);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1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0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;
    /* USART3 configured as follow:
          - BaudRate = 9600 baud
          - Word Length = 8 Bits
          - One Stop Bit
          - No parity
          -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(RTS and CTS signals)
          -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
    */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9600;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 ;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

    /* Configure the USART3*/
    USART_Init(USART3, &USART_InitStructure);

   // USART_ITConfig(USART3, USART_IT_TXE, ENABLE);
    //USART_ITConfig(USART3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

    /* Enable the USART3 */
    USART_Cmd(USART3, ENABLE);

收发都不好使,不知道是为什么

网友A:
不好使是什么意思 ,是不能收发数据还是你的通讯时容易出错 ,,,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好使是什么意思 ,是不能收发数据还是你的通讯时容易出错 ,,,?

不能收也不能发

网友A:
不能收发,应该是你程序配置还没对

网友B:
很奇怪哦  配置没什么问题
再看看你的收发函数
在发送和接收时 看看寄存器的变化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很奇怪哦  配置没什么问题
再看看你的收发函数
在发送和接收时 看看寄存器的变化  ...

没用中断,就在主函数里用while(1){USART_SendData()}这样发送的,管脚没有输出,用示波器测了,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,信号到管脚,但是收不到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没用中断,就在主函数里用while(1){USART_SendData()}这样发送的,管脚没有输出,用示波器测了,用串口 ...

换这句试试看
GPIO_PinRemapConfig(GPIO_PartialRemap_USART3,ENABLE);

网友C:
IO口定义错了

网友C:
网站都有现成的例程,在人家的例程基础上,你再修改。

楼主:
可以结了,是硬件问题,多谢各位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可以结了,是硬件问题,多谢各位了

是什么问题,我的USART1重映射无法收发。。

楼主(2013-09-11):
用示波器看的,数据过不来,数据线始终是高电平

网友E:
是否是端口配置的问题    有可能是端口配置错误了  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