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电路设计问题

楼主(2013-01-25):
条件:输入电源范围:DC 4~36V/2A;要求:最好能稳压输出:DC 5V/200mA,如果不能实现或者电路太复杂,则考虑当输入电压小于5V时直接原样输出,大于5V时降压输出;问题1: 如果希望得到DC 5V200mA的稳压输出,目前我想到的是使用LM317降压到1.5V后再用NCP1402SN50T1升压到5V,但遇到的问题是LM317最低输入输出压差是3V,当输入4V时似乎无法得到1.5V的输出;而以前用过34063的降压电路,但找不到同步升降压的典型应用电路;不知道是否有其它尽量简单、常用、好调试的解决方案;问题2:由于要得到5V/200mA的稳压输出较困难,我也考虑过将需求降低时的另外一种处理方式,即:当输入电压小于5V时直接原样输出(采用MOS管直接导通输出),高于5V时进行降压处理再输出,但也带来新的问题;首先是电压比较器如何选择,控制电路如何设计,其次是当输入高于5V但又低于稳压管的最低输入电压时也无法合理解决

网友A:
先升压到一个较高的中间电压,比如40V;
然后再降压,40V->5V;
这样就很容易设计了。

网友B:
用一个5V稳压芯片直接就解决了!!!比如NCV4275开关电源很不错的,如果你不想要负载对输出有太大的影响用一个电压跟随器

网友C:
这个实现想简单是不太可能啦。不差钱直接上模块吧

网友D:
直接上模块会比较快一点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用一个5V稳压芯片直接就解决了!!!比如NCV4275开关电源很不错的,如果你不想要负载对输出有太大的影响用 ...

试试看

网友F:
34063也可以做升压用的,这里面就不用那么复杂了吧,直接整一个大输入范围的输出为5V的DC-DC芯片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