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wm频率对电机电压影响

楼主(2013-01-25):
无刷直流电机,相同的占空比在将pwm频率提高后,电机转不动了
pwm频率对电机的电压有影响?
在200Hz的pwm,50%的占空比转速很高,在10K的pwm,50%的占空比电机转速很慢,但100%的占空比,两者都达到最大转速。

网友A:
到底有有刷 还是 无刷?  2个频率的波形怎么样?比较一下

网友B:
我看明白了,  估计是 PWM 功率开关的损耗惹的祸.
在10K的pwm,  这个时候, 要求功率开关的速度很快了(跟 200Hz比), 对电路检查一下

网友C:
跟你的驱动有关吧。如果你的驱动能接受了高频,理应不会出问题。。

网友D:
到底有有刷 还是 无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