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8051F410单片机,外接晶振用来做RTC,但用波形不规则

楼主(2013-01-25):
晶振是32.768KHZ,两个22P的电容,和并联10M电阻,用来做C8051F410单片机自带RTC时钟的,常常时间会慢,大概一天慢10分钟,有的到1个小时,怀疑晶振有问题,然后用示波器测出来,但不知道为什么正弘波,偶尔会出现那么大的跳变,突然过冲了,晶振和电容换很多了,应该不是这个问题,不知道如何调试了,烦,有高手指导一下思路不

楼主:
顶一下,会在首页出现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顶一下,会在首页出现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你用的是无源晶振吧?无源晶振就是正玄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是无源晶振吧?无源晶振就是正玄波

是正弘波才对,但问题是每过一个很小的时间久失真了,你看一下我红色画的那部分

楼主:
觉得应该是示波器影响了波形、、、、、、、结贴了

网友B:
1. 电容的匹配需要根据外部晶体来做,如果匹配不对,影响很大。
2. 加示波器会影响波形,一般电容都有个几pf~几十pF的电容。
3. 本身晶振有误差。
4. 程序本身问题。
5. 应该不需要10M的电阻吧。
6. 好像410的RTC不用接负载电容(记不清了)。

网友C(2013-04-08):
引用 楼主:
是正弘波才对,但问题是每过一个很小的时间久失真了,你看一下我红色画的那部分 ...

大牛,您好,小弟我现在也刚好在做这个F410的RTC,外部电路也是32.767khz的晶振,要实现的功能是显示当前的时间,然后现在有几个问题没想明白:
1.CAPTURE寄存器只是设置RTC计时器的计时数的吧,每次RTC计时器完成一个周期的计时后自动清零,中间不会产生中断,那我要计时1S的话,是通过CAPTURE查询RTC计时器的值,还是用ALARM产生中断进行1s计时?
2.如果用ALARM中断进行计时的话,CAPTURE是不是只要大于ALARM就可以了?
3.DATASHEET中将XTAL短接的话可以得到20KHZ和40KHZ的内部自振荡时钟,这个时钟的可靠性强不强?
还希望大牛指点下小弟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大牛,您好,小弟我现在也刚好在做这个F410的RTC,外部电路也是32.767khz的晶振,要实现的功能是显示当前 ...

程序你去官网下载就行了,至于你想用内部的晶振的话,不建议,外接的比较稳定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程序你去官网下载就行了,至于你想用内部的晶振的话,不建议,外接的比较稳定 ...

谢谢哦,不过在官网上就找到个ASM的程序,有C语言版的嘛?

网友C:
在吗?能加您QQ嘛?关于F410的RTC有些问题能请教下嘛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