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C振荡器起振过和稳幅过程的模拟

楼主:
本电路可以模拟出RC桥式振荡电路起振和稳幅的过程,通过调节那个电位器来观察,按照AF=1的理论,R4+RV1的值为4k时波形稳定,但为了便于起振,RV1会选得略大些,但会发现波形会出现“削顶”,仿真开始前,把RV1接入电路部分调到最大值,然后开始仿真,示波器会显示从输出为零到产生“削顶”波形的全过程(比较短暂,可以在电源端加个开关),然后调节RV1使之接入电路部分最小,这是观察到的就是比较规则的正弦波了(如果此时RV1稍微低于此值电路就会停振),实际电路中,RV1是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电阻,起振后阻值自然会下降一些

仿真文件

网友A(2013-01-26):
基于protuse的  支持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