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板子上单片机求型号?

楼主(2013-01-26):
印字磨了
SOP20 厚封装,没看引脚功能有点像是STC类,
细看引脚 1脚----GND  20脚----VCC(+5V)
其它引脚为IO口]传不了图片,纳闷in

网友A:
确定没有外接晶振吗?
这样的单片机有很多的。

楼主:
没有晶振,全部作IO用

网友:
楼主的那个电路板是用在小家电的 ??

对不 ???

楼主:
手机拍的,终于可以上传
是用在小家电的

网友B:
这能看出什么,太多芯片都是这个样子,而且图片极其不清楚

网友A:
楼主还是介绍下是什么小电器上的吧。看不清楚。我怀疑是OTP型的单片机

楼主:
楼上能讲讲哪类单片机1脚 接地 20脚接电源

网友:
太模糊了看不清楚

网友A:
最常见的STC12,SOP20封装,使用内部复位时,1脚接地 20脚接电源

网友A:
另外找了个松翰的单片机

楼主:
STC类的是20脚接地,不是1脚
估计是松翰的单片机,谢版主提示

网友C:
430也有这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