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分。LED驱动电路求解

楼主(2013-01-26):
大家好,我想用电话线接上发光二极管做个小夜灯。大学宿舍,每天晚上11点半熄灯,超郁闷:dizzy:,刚好有个不用的电话线接口,我用万用表测了电压是52V。
请问用下面的电路接法,能正常工作吗?

我是用Multisim仿真的,发现左右两条支路电流不一样,右边不亮,是什么原因呢?我设置了LED的工作电流是14mA,电压为3V。
我想用这种发光二极管

[LED管外形]直径4.8mm,即5mm(常说)透明,草帽型
[发光颜色]白色散光
[色 温]  6000-6500k(经过分色保证每一颗灯珠色温一样)
[发光角度]140--160度
[发光强度]1400-1600  mcd(保证亮度绝无虚标)
[正常工作电压]3.0-3.4V
[正常工作电流]10-20 mA
[最大反向电压]5 V
[寿命]20MA工作电流约10万小时。2000小时光衰低于百分之五。
最佳工作电流14ma左右

先谢谢大家了。

楼主:
我看到网上有这种接法,那种好一些

网友A:
电话线是脉冲信号的。
小心被电信公司找你麻烦啊

网友B:
犯不着仿真了,串电阻接上去就可以了,只是注意电话线上负载电流大到一定程度就认为是摘机了,摘机以后电压下降很多,具体的数值不告诉你了,自己去翻资料做实验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犯不着仿真了,串电阻接上去就可以了,只是注意电话线上负载电流大到一定程度就认为是摘机了,摘机以后电压 ...

好的,先谢谢大家了,现在就去电子街买灯去

网友C:
难道说, 仿真也加入了随机性误差? 现实中虽然不可能一致, 但不可能不亮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难道说, 仿真也加入了随机性误差? 现实中虽然不可能一致, 但不可能不亮,

这个就不知道了,也懒得去深究了,串了电阻,随机误差应该已经不会影响亮不亮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好的,先谢谢大家了,现在就去电子街买灯去

那两个参数搞清楚了??

网友D:
仿真器好象有点bug,直接点亮20个灯不行,得一个一个点亮后,才能直接点亮全部灯.哈哈,晕

楼主:
一楼的仿真结果,应该是Multisim软件的问题。我用Proteus仿真是两边都可以亮的

下面是实物搭出来的效果,不过用万用表测直流电流总是在2.5mA左右。而LED的正常工作电流应该是20mA左右才对啊。二极管是上午刚出去买的,老板也不知道具体参数是多少,不过我看跟淘宝上卖的差不多,5mm草帽白色高亮度的。

惭愧,大三了,连这么简单的电路都不会分析。:dizzy:
谢谢楼上几位朋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仿真器好象有点bug,直接点亮20个灯不行,得一个一个点亮后,才能直接点亮全部灯.哈哈,晕

呵呵,T叔又给迷信仿真的书呆子们上了课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一楼的仿真结果,应该是Multisim软件的问题。我用Proteus仿真是两边都可以亮的

下面是实物搭出来的效果, ...

你们老师给你说的LED驱动电流20mA?去找他把学费要回来好了!

不过楼主还是不错,至少还有块万用表,多动手解决这种实际问题,可以赶上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T叔又给迷信仿真的书呆子们上了课了。

呵呵,也不是迷信仿真啦,没材料才先仿真的。o(︶︿︶)o 唉,我连书呆子都算不上了,理论不扎实,实践又少。版主,再问个问题,为什么我实测的电流在2.5MA左右呢。我去掉电位器跟接上电位器都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们老师给你说的LED驱动电流20mA?去找他把学费要回来好了!

不过楼主还是不错,至少还有块万用表,多 ...

老师说没说过忘了;P 我是问淘宝上卖这种灯的人说的。下面是参数
[发光角度]120度

[发光强度]2000-2500  mcd

[工作电压]3.1-3.3V

[工作电流]20 mA

[反向电压]5 V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呵呵,也不是迷信仿真啦,没材料才先仿真的。o(︶︿︶)o 唉,我连书呆子都算不上了,理论不扎 ...

呃,没说你啦,是说我在侃单片机版面批判仿真那个帖子里的人了。你看下电位器你调的多大?是在电话线上测的么?测下线两端电压变没有,是不是已经恒流了。

网友E:
信号线那里通常不能带负载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呃,没说你啦,是说我在侃单片机版面批判仿真那个帖子里的人了。你看下电位器你调的多大?是在电话线上测 ...

是接在电话线测的,重新测了电压,变为25V,我原来以为电话线两端的电压是恒定52V呢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接在电话线测的,重新测了电压,变为25V,我原来以为电话线两端的电压是恒定52V呢。 ...

我前面提醒了你去看特性的,看来你偷懒了,快毕业了,要在二姨学点方法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前面提醒了你去看特性的,看来你偷懒了,快毕业了,要在二姨学点方法咯。 ...

谢谢版主提醒啊,我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能力的欠缺,所以这个寒假选择留在学校自己学51单片机,趁着还没毕业在学校多学点东西,以免成为毕业就失业大军中的一员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版主提醒啊,我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能力的欠缺,所以这个寒假选择留在学校自己学51单片机,趁着还没 ...

呵呵,不错,不错,但是提醒,方法比技术更重要。

网友B:
还有提醒结贴,要月底考核了,呃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有提醒结贴,要月底考核了,呃……

嗯,要二十四小时后才能结贴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,要二十四小时后才能结贴的

还有这个24小时的限制啊,我才知道。学习了。;P

网友F:
仿真能仿出电话线的驱动能力?建议楼主先不要做灯,既然有万用表,用大电流档测测电话线的短路电流吧

网友F:
忘说了,长时间在线没语音,交换机会认为线路短路或没挂机,会掉线的

网友G:
点点滴滴

网友H:
讨论挺激烈啊,实践出真知

网友I:
个人认为不亮是由于电阻R1和LED11没有用线连接,直接搭在一起是不行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来自电信(网通),  电话线工作电压48V,短路电流200mA
一般来说,30mA时交换机就会认为是摘机状态,所以20mA ...

:)谢谢T叔的资料。不过我已经做好了。不是很好,不过相比古人囊萤映雪,凿壁偷光应该效果要好一些:D 上图

网友J:
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咋没想过这法子呢。还是LZ动手能力强,有前途啊。

网友K:
支持一下,从头到尾看了一遍,颇有收获收获,有机会也做一个试试

网友L:
原因在于电话线的电压不是稳定的,没有负载的时候是48V左右,有了负载电压马上就要下降了。

网友M:
那个纽扣电池直接驱动这种LED都能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