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初学者,该远什么样的学习板

楼主(2013-01-26):
我是一个ARM初学者,想学习ARM,能装操作系统,能编应用软件的那种,谢谢各位啦!

网友A:
你想装什么操作系统?ucos?linux或者安卓?

网友B:
想跑操作系统就选三星的吧   找个资料比较多 用的人多的
那样比较好交流   在淘宝找就可以了

网友C:
能装操作系统,那得看用什么操作系统.
能编应用软件, 那就更不好说了, 什么芯片不能编应用软件呢.
一个ARM初学者, 建议:
先结合自身的条件, 确定大体的方向;
再来定学习目标;
然后再寻找合适的工具帮助你学习.
另外手头的学习资源很重要, 有一起的同学朋友老师可以请教. 看过的或拥有的相关书籍...
当然, 最关键的是决心和恒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想装什么操作系统?ucos?linux或者安卓?

想装linux 操作系统的那种。

楼主:
三位版主帮助回复,太感谢了!

网友D:
arm9/arm11都可以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想装linux 操作系统的那种。

那就用Raspberry Pi吧,这个板子最近很火,用来学习linux性价比也非常高。

网友E:
三星的2410/2440/2416
atmel的9G20/9G45
这几款资料都比较多,也比较成熟,用的人也多。
别买太新的,出问题根本没人知道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三星的2410/2440/2416
atmel的9G20/9G45
这几款资料都比较多,也比较成熟,用的人也多。

:lol现在论坛上很少人谈论这些ARM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现在论坛上很少人谈论这些ARM了

因为它们已经很成熟,问题一般都解决了,所以适合初学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三星的2410/2440/2416
atmel的9G20/9G45
这几款资料都比较多,也比较成熟,用的人也多。

嗯,谢谢您!我打算买TQ2440了,非常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