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否有专用的SPI/I2C/UART接口多PWM驱动芯片

楼主(2013-01-2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记得论坛上有论友发过,好像是16路的。像是专门控制LED类的。 搜索看看吧

网友B:
用一个FPGA很快就搞定了啊,

网友C:
应该有的,不过还有普通IO口就可以用的芯片。很多的。比如这个 UCS1912.rar (47.9 KB) ,随便一款单片机就可以,只要单片机速度达得到就可以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