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求教下图电路的设计与分析(用于高频小信号放大)

楼主(2013-01-26):
求大神指导这个电压并联负反馈放大电路的分析,是作为高频小信号放大器来使用,输入信号频率在70-120MHz之间。我想了解的是怎么设置这个电压放大倍数(或者说这个电路的电压增益怎么求解),以及设置合适的静态工作点

求指导啊!

网友A:
引入并联负反馈的共设放大电路。
童诗白的是低频小信号教材,高频小信号要看高频电子线路,推荐张肃文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引入并联负反馈的共设放大电路。
童诗白的是低频小信号教材,高频小信号要看高频电子线路,推荐张肃文的 ...

谢谢,那我看看书吧

网友B:
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上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上有。

我想问一下,是哪个版本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上有这个啊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想问一下,是哪个版本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上有这个啊?

童的有低频小信号模型和混合派模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童的有低频小信号模型和混合派模型

不知你是从事哪一职业的,有没有过设计这种电路的经验/经历

网友C:
这个电路结构比较一般,并无高低频之别

就按混合派模型分析吧,不难。Rf主要提供偏流,交流作用甚弱,可忽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电路结构比较一般,并无高低频之别

就按混合派模型分析吧,不难。Rf主要提供偏流,交流作用甚弱,可忽 ...

Rc*I+Rf*Ib+0.6=Vcc   I=Ic+Ib  Ic=β*Ib  这个是求解Ib的过程对吧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Rc*I+Rf*Ib+0.6=Vcc   I=Ic+Ib  Ic=β*Ib  这个是求解Ib的过程对吧?

但是对于贴片三极管来说,这个β值不确定啊?比方说从一个集成IC产生一个78.5MHz,0.3V左右的交流信号,需要经过S9018搭建的这样一个电路模块,如果我想让信号放大3倍,这个Ib或者静态工作点我应该怎么取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电路结构比较一般,并无高低频之别

就按混合派模型分析吧,不难。Rf主要提供偏流,交流作用甚弱,可忽 ...

我之前用multium 这个软件用2SC9018仿真的时候,发现调节Rc以及Rf的时候,输出的电压幅值都会变大,但是这两个电阻大小调到一定的时候,再往上调输出电压幅值就下降了,再高的话输出信号就失真了

网友C:
不是很对。电路的直流状态可这样分析(适当忽略):

Ic=β*Ib
Ib=Vce/Rf
Ic=(Ec-Vce)/(Rc+Re)

楼主:
是我错了,我求解的过程是相对于三极管的E极直接接地的情况,我遇到的都是这种电路(E极直接接地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是很对。电路的直流状态可这样分析(适当忽略):

Ic=β*Ib

我想问下这个Ib为什么可以这么求解啊?

网友C:
Ib=(Vce-0.6)/Rf≈Vce/Rf
故而直接写作: Ib=Vce/Rf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Ib=(Vce-0.6)/Rf≈Vce/Rf
故而直接写作: Ib=Vce/Rf

嗯,可以的,高频部分的话,为什么仿真的时候,改变Rf以及Rc的时候,对输出电压幅度都会产生变化呢?

网友C:
应作“为什么仿真的时候,——,对增益会产生变化”
Rf素有电压并联负反馈电阻之称,势必影响增益
Rc*ic=输出电压,影响增益理所当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应作“为什么仿真的时候,——,对增益会产生变化”
Rf素有电压并联负反馈电阻之称,势必影响增益
Rc*ic=输 ...

这个我理解,就是按照电压并联负反馈来分析的话,这个闭环电压增益是受Rf的影响的。这里也就是说,Rf 既会影响基极电流的大小,又会影响这个交流信号的电压增益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我理解,就是按照电压并联负反馈来分析的话,这个闭环电压增益是受Rf的影响的。这里也就是说,Rf 既 ...

以前学习模拟电路的时候,我用的是学校自己编的教材,虽然书中也有讲高频小信号模型的这一章节,但老师也没怎么像其他模块那样很仔细来讲,所以我对于这一章节不太懂,现在用到具体工程上来,没办法通过理论分析来掌握,所以前两天用Multium仿真来看,看看哪些参数会影响电路的性能。但是,我还是希望什么呢,理论还是要掌握的,要不然,只知道它会这么变,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变,那以后还怎么学习啊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我理解,就是按照电压并联负反馈来分析的话,这个闭环电压增益是受Rf的影响的。这里也就是说,Rf 既 ...

不错,Rf具有交流直流双重作用

网友D:
最好是不要用Multium来仿真,特别是高频信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最好是不要用Multium来仿真,特别是高频信号

是啊,他们都说这个仿真结果不理想,亲,你给我推荐一个可以用来仿真高频的软件呗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是啊,他们都说这个仿真结果不理想,亲,你给我推荐一个可以用来仿真高频的软件呗? ...

Pspice或ADS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Pspice或ADS

有人说ADS一般是用来仿真至少900MHz以上的信号,用它来仿真200Mhz以下的信号有点大材小用了。有这个说法吗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有人说ADS一般是用来仿真至少900MHz以上的信号,用它来仿真200Mhz以下的信号有点大材小用了。有这个说法 ...

符合你自己的需要才是最重要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符合你自己的需要才是最重要

嗯,有道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