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振荡器的问题(大于48M小于72M的频段)

楼主(2013-01-26):
103VE系统,使用内部8M振荡器,当系统时钟设置为48M及以下频率时没有问题,一旦设置52M、56M、60M、64M在选择PLL为系统时钟时候就出现硬件错误,这是怎么回事呢?
RCC->CR = RCC->CR | RCC_CR_HSION;         //使能HSI
  while((RCC->CR & RCC_CR_HSIRDY) != RCC_CR_HSIRDY);     //等待HSI准备好
  RCC->CFGR = RCC->CFGR | RCC_PLLSource_HSI_Div2;      //选择HSI/2为PLL的输入
  RCC->CFGR = RCC->CFGR | (15<<18);         //设置PLL的倍数
  RCC->CR = RCC->CR | RCC_CR_PLLON;         //使能PLL
  while((RCC->CR & RCC_CR_PLLRDY) != RCC_CR_PLLRDY);     //等待PLL准备好
  RCC->CFGR = RCC->CFGR | RCC_SYSCLKSource_PLL;      //选择PLL作为系统时钟

楼主:
当选择外部6M振荡器,系统时钟为54M、60M、66M的时候怎么也不行?

楼主:
请朋友们把你的系统时钟设置在大于48M小于72M的频率试试看有什么情况,谢谢!

楼主:
对不起,是本人在在设置FLASH的的等待周期的时候犯了错误,判断系统设置≥72M时等待2个周期,判断系统设置等于48M时等待1个周期,根本就没有照顾到48M~72M之间的频率,所以就没有设置FLASH的等待周期,故程序不能正常执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