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放电路纠结,求助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3-01-26):
前面一级是射极跟随,跟随过来的结果与+VREF叠加,经过后一级放大25倍后输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前面一级是射极跟随,跟随过来的结果与+VREF叠加,经过后一级放大25倍后输出。 ...

放大25倍?恕我愚昧,前辈能说的具体点吗,后面的同向放大,我怎么理解算出来时1.25倍,您说的25倍能帮我指导一下吗,然后为什么要放大这么多倍,它后面是直接连单片机的,还望指导一下,谢谢

网友B:
2楼看马虎了,是1.25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楼看马虎了,是1.25

前辈,它为何要放大1.25倍?前面的一级是隔离作用吗,还望指导一下,谢谢

网友C:
输入可选的吧,一路是直接输入电压信号,一路是用采样电阻,电流转换成电压。
后边运放跟随一样,做级间隔离,阻抗匹配
然后跟vref做运算叠加
最后放大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