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我的DIY设计】+5110液晶图形显示(已更新完整工程压缩包)

楼主(2013-01-26):
5110液晶使用的连接端口是PC0~PC4,之前因为端口复用的问题,郁闷了一下,因为PE口是和陀螺仪、加速度计有连接的,当作输出IO可能会造成端口不能正常地操作。

第一幅图是显示的“STM32F303VCT6
  Nokia5110 Test
  bbs.21ic.com
  ID:568581185”

第二幅图显示的是ST的官方**
第三幅图显示的是21IC电子网的**
以下是图形取模软件设置:必须设置为数据水平、字节垂直。

main.c
/*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file    main.c
  * @author  568581185
  * @version V1.1.0
  * @date    2013-01-28
  * @brief   Main program body
  * @pins:
  *         Nokia5110:RST=PC0,CE=PC1,DC=PC2,DIN=PC3,CLK=PC4;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/

/* Includ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"main.h"

/* Private variabl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;
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 = 0;

void GPIO_LCD_Init(void)
{
        /* Configure all the GPIOA in Input Floating mode */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GPIOC, ENABLE)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 | GPIO_Pin_1 | GPIO_Pin_2 | GPIO_Pin_3 | GPIO_Pin_4 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 = GPIO_Mode_OUT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 = GPIO_PuPd_NOPULL;
    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/**
  * @brief  Main program.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None
  */
int main(void)
{

  SystemInit();
  /* SysTick end of count event each 10ms */
  RCC_GetClocksFreq(&RCC_Clocks);
  SysTick_Config(RCC_Clocks.HCLK_Frequency / 100);

  GPIO_LCD_Init();
  LCD_Init();
  while (1)
  {

           LCD_clear();//必须清除图像数据,以免显示残影的发生
         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(0,0,"STM32F303VCT6");
         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(0,1,"Nokia5110 Test");
         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(0,2,"bbs.21ic.com");
         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(0,3,"ID:568581185");
           Delay(1000);//10S
           LCD_draw_bmp_pixel(0,0,gImage_st_**,84 ,48);//显示ST **
           Delay(1000);//10S
           LCD_draw_bmp_pixel(0,0,gImage_21ic,84 ,48);//显示21IC_**
           Delay(1000);//10S
  }
}

/**
  * @brief  Inserts a delay time.
  * @param  nTime: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, in 10 ms.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Delay(__IO uint32_t nTime)
{
  TimingDelay = nTime;

  while(TimingDelay != 0);
}

/**
  * @brief  Decrements the TimingDelay variable.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(void)
{
  if (TimingDelay != 0x00)
  {
    TimingDelay--;
  }
}

5110液晶相关头文件:

完整工程文件:

网友A:
看起挺乖。。

网友B:
有没有更加详细的资料

网友C:
看着还是很给力的

网友D:
写的还是太简洁了

网友E:
你这个用到陀螺仪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这个用到陀螺仪了吗

额,没。。伤感

网友F:
貌似用错ID了??
堂姐,这个没事把??

网友G:
最近也想DIY,借鉴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楼主做的不错,学习了

:lol:lol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支持一下

:lol:lol谢谢秦大哥!

网友J:
好啊龙龙

楼主:
已更新完整工程压缩包,详情见楼主位!

网友K:
引用 网友F:
貌似用错ID了??
堂姐,这个没事把??

;P 马甲暴漏了!

网友K:
引用 网友G:
最近也想DIY,借鉴一下

赶快DIY吧,还能赶上活动的末班车哦~:loveliness: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马甲暴漏了!

:lol:lol没事,我赶俊哥差远了,嘿嘿

网友L(2013-08-13):
仅仅是显示应该不难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仅仅是显示应该不难

恩,不难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恩,不难

请问你在这上面显示温度了么?我的显示温度一直有点问题。最高位乱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请问你在这上面显示温度了么?我的显示温度一直有点问题。最高位乱码

额,您看下你的汉字取模有没问题,取模没问题的话,估计就是你进行显示转换的时候出问题了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额,您看下你的汉字取模有没问题,取模没问题的话,估计就是你进行显示转换的时候出问题了 ...

主函数一直在进行温度采集,这部分有问题,但是不知道如何修改。while(1)里面必须放温度显示

网友M:
比较不错   先看看    感觉不错  先顶一个   有时间好好看看

网友M:
谢谢咯   楼主   需要好好看看你的项目  谢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主函数一直在进行温度采集,这部分有问题,但是不知道如何修改。while(1)里面必须放温度显示 ...

建议开一个定时器,定时750MS后读取,按照datasheet里说明的就是最大转换速度是750ms

网友N:
请问,这是个什么东西,是模拟的钟表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请问,这是个什么东西,是模拟的钟表??

开发板上的资源,8个LED,电子罗盘的指示灯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开发板上的资源,8个LED,电子罗盘的指示灯

哦,看来我猜对了,也可以当钟表用,不过别当真,按他报的时上班会被老板骂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哦,看来我猜对了,也可以当钟表用,不过别当真,按他报的时上班会被老板骂的。 ...

我表示当钟表不太好使,差4个灯呢。呵呵。也没有指针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建议开一个定时器,定时750MS后读取,按照datasheet里说明的就是最大转换速度是750ms ...

试过,不知道哪里有点问题。谢谢你的建议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试过,不知道哪里有点问题。谢谢你的建议

检查下时序有没有问题啊,呵呵

网友O(2013-12-17):
看看,手头有一块5110屏,自己写写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