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识别正负脉冲

楼主(2013-01-26):
stm32如何能识别出是正脉冲还是负脉冲呢,有什么好方法吗,

网友A:
你脉冲宽度是固定的?还是电平和脉冲时间都不固定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脉冲宽度是固定的?还是电平和脉冲时间都不固定?

脉冲宽度不是固定的,会变化

网友A:
那你总得给脉冲一个定义啊,比如脉冲宽度低于多少是脉冲,如果没有时间限制,不好构思。。。

网友B:
自己软件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