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处运放的用法?

楼主(2013-01-26):
各位高人过来看看这个运放是比较器,还是同相放大?

楼主:
同向放大的话,运放负端与参考电压的连接处应该有个电阻啊。然后根据公式输出Vout=(1+R29/R30),但是图中使用的是0欧的电阻,输出电压如何计算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同向放大的话,运放负端与参考电压的连接处应该有个电阻啊。然后根据公式输出Vout=(1+R29/R30),但是图中 ...

哪能那么算啊。。。

前面还有电阻网络啊。。。

楼主:
嗯 多谢。这里的0欧是做什么用呢?为什么不使用导线?

网友B:
应该是预留的电阻位置,必要时候可以换个有阻值的电阻,跟反相端做对称补偿。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预留的电阻位置,必要时候可以换个有阻值的电阻,跟反相端做对称补偿。, ...

多谢回复!

网友C:
比较器是不需要负反馈的,有负反馈的当然是放大器了。
反相端输入支路应该是静态偏置电路,要注意电位器的滑动会改变整个电路的放大倍数,因为反馈电阻R29不变,其它的电阻的串并联就是反馈系数的分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比较器是不需要负反馈的,有负反馈的当然是放大器了。
反相端输入支路应该是静态偏置电路,要注意电位器的 ...

比较器是不需要负反馈的,有负反馈的当然是放大器了。
其实我看到有这个0欧姆的电阻,我还以为是电压跟随了。。。。
这个电路的R24就是接我上个帖子的Vout的。大侠分析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比较器是不需要负反馈的,有负反馈的当然是放大器了。
反相端输入支路应该是静态偏置电路,要注意电位器的 ...

有QQ么 大侠 加个好友。

网友C:
因为运放没负电源,所以输出为负时即为0,所以这个电路相当于又是比较器又是放大器了。
只有+端电压大于-端电压(由VCC和几个电阻分压,以及电位器电压)时,电机才启动。电位器的作用应该就是控制电机启动的,左右侧是二个级别,级别差可由电位器调节。
当启动之后的速度就是你那个图里的电路电压控制的了,这时就是放大作用了,放大倍数约为20倍略小点。

这二个电路有点复杂化了,同相端有个1.57V的最低偏压设置,反相端又有个VCC分压偏置设计,为何不集中在一个偏置就够了。

网友D:
最上面的电路是反相放大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最上面的电路是反相放大啊

多谢回复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因为运放没负电源,所以输出为负时即为0,所以这个电路相当于又是比较器又是放大器了。
只有+端电压大于-端 ...

什么状态时候是比较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
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