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
为什么要在keil中添加STC型号?

楼主(2013-01-26):
在keil中添加STC型号的3种方法:1 数据库替换法(STC官网方法)2 新数据库添加法 3 原数据库添加法(推荐)。详见附件。我虽然用了多年单片机,但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添加STC型号,直接用89C52或其它型号只要包含了STC单片机的头文件,也就看不出什么区别,另外UV3.cdb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内容,如何打开这个文件查看,求单片机运用高手解答。

网友A:
STC单片机毕竟是一种型号,它也是51内核,但是有很多其他的额外的一些功能,即使用51的头文件也不能全部包含进来,所以LZ可以仔细看一下datasheet,分析对比下就会知道。如果LZ只是应用51的功能就可以不用再加STC单片机的了。

楼主:
其实我是一直在用STC的,比AT89系列多出来的各个功能模块我几乎都是用遍用熟了的,我在代码中都包含了STC的头文件,新建工程时选择89系列型号与选STC型号就是看不出区别,就连软件模拟仿真指令执行速度都没区别,不知还有哪位大师透彻明白这里有什么不同?

网友B(2013-03-05):
不包含stc的头文件就无法使用stc的增强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