异常处理问题

楼主(2013-01-26):
方法1
#include<iostream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包含头文件
#include<stdlib.h>
using namespace std;
double fuc(double x, double y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函数
{
if(y==0)
{
throw 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除数为0,抛出异常
}
return x/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否则返回两个数的商
}
void main()
{
double res;
t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异常
{
res=fuc(2,3);
cout<<"The result of x/y is : "<<res<<endl;
res=fuc(4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出现异常
}
catch(doubl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捕获并处理异常
{
cerr<<"error of dividing zero.\n";
}
system("pause");
}

方法2

#include<iostream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包含头文件
#include<stdlib.h>
using namespace std;
double fuc(double x, double y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函数
{
if(y==0)
{
cout<<"error of dividing zero.\n";          //除数为0,抛出异常
return y;
}
return x/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否则返回两个数的商
}
void main()
{
double res;
res=fuc(2,3);
cout<<"The result of x/y is : "<<res<<endl;
res=fuc(4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出现异常
system("pause");
}

大家谈谈这两个处理有何看法

网友A:
个人认为方法一比较好,源码便于管理和阅读。

网友B:
如果所调用的库采用了异常处理机制,我们也必须写异常处理机制的代码
如果所调用的库和函数没有采用异常处理机制,我们也没有必要非写异常处理的代码,视个人喜好
或者决定于整个项目采取的错误处理机制,贵在统一

网友C:
第一种是“出错再说”
第二种是“提前预防”

个人现在偏好第一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