结构体初始化问题

楼主(2013-01-26):
PPI_WAIT waitParam = {-1};
这是结构体的定义:
typedef struct _CPI_WAIT
{
  CC_LONG timeout;
  CPI_STATUS status;
}PPI_WAIT;

PPI_WAIT waitParam = {-1};为什么可以这样初始化?而不是PPI_WAIT waitParam = {0},-1的意义是什么?

网友A:
PPI_WAIT waitParam = {-1}; 意味着  timeout = -1,  status=0.

意思就是把这个timeout设置成 INFINITE = -1, 相当于永不会超时, 无限期等待.

网友B:
-1,就是0xFFFFFFFF。
调出waitParam的值来看看是什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PPI_WAIT waitParam = {-1}; 意味着  timeout = -1,  status=0.

意思就是把这个timeout设置成 INFINITE =  ...

为什么会timeout = -1,  status=0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