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DF下载有限制吗?

楼主(2013-01-26):
我刚刚在datasheet区下PDF的时候,下了几次就不能下了,郁闷,我才下载两个IC的啊?我还有几个再下载的时候显示禁止下载。什么时候才能接着下?

网友A:
datasheet区没有限制的吧,我没登陆就能下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atasheet区没有限制的吧,我没登陆就能下载。

我下载了几次以后就提示禁止下载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下载了几次以后就提示禁止下载

你能截个图发上来看看么?

楼主:
不是今天的事情了,今天已经可以下载了,谢谢你,我猜测是不是有限制一个IP在固定的时间只能下载多少次?

楼主:
我晕,我下载别的IC的怎么可以,今天上班来下载这个又不行了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晕,我下载别的IC的怎么可以,今天上班来下载这个又不行了?

是不是你办公的网络或者IP地址有问题?

楼主:
我刚刚试了一下,下载其他型号的都可以,算了,我在其他网站上已经找到这个IC的datasheet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