找个低压的贴片功放芯片

楼主(2013-01-26):
工作电压3--5.5V。。。。贴片的8脚 功率 1w左右,  放大倍数不要太大,噪声小点的功放。
lm386试过还行,但是电压要5V,不能3V工作。。。。
TDA2822也试过,但是噪声貌似比较大。。。。

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,比较普遍 容易买的芯片?

网友A:
就算楼主找的极品功放,3V电压下,输出3V峰值,那么有效值就是2.122V,假设楼主用4Ohm负载,那么功率就是1.13W,所以楼主找不到这种功放。

另外楼主噪声大是自己没做好,这两个芯片都有超过30年的历史了,如果有问题,能活到现在么?现在的功放多是D类,更难用,所以劝楼主还是重新进行需求分析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算楼主找的极品功放,3V电压下,输出3V峰值,那么有效值就是2.122V,假设楼主用4Ohm负载,那么功率就是1. ...

怀疑买到假的TDA2822了。  现在,已经重新再买几片,顺便买点其他的芯片作比较。。。。
但是,TDA2822放大倍数固定为100倍,并且不可调节,确实容易产生噪声。
至少我的应用里是不需要这么大的放大倍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算楼主找的极品功放,3V电压下,输出3V峰值,那么有效值就是2.122V,假设楼主用4Ohm负载,那么功率就是1. ...

没仔细算过功率。
其实,5V工作  0.5W就够了。。。。
3V工作只要能有声音就行,没要求功率

网友A:
这个倒是真的,这个年代进功放的信号比原来大了一个数量级了。2822一般来说,就是山寨的,问题也不大,因为不能工作就卖不掉,要出问题也是在极限状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