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测量隔离电源VPP

楼主(2013-01-26):
最近在用示波器测量HUAGAO的直流稳压电源时发现其VPP有240mV-300mv我怀疑是示波器接地干扰,问一下各位是不是这种情况,还有应该如何测量隔离电源的VPP大小?

网友A:
就是那个隔离稳压电源纹波大哦,这个很正常的,我这个直流稳压源的纹波也比较大哦,也300mV左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