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M32的FLASH编程可不可以在指定位置写入数据?

楼主(2013-01-26):
我的思路是这样的,我有些参数希望保存在一个const定义的数组中,
不知道能不能实现,我试验过很多方法,都没成功。

网友A:
const数据可以初始化数据,但程序中不能随便修改。CONST定义是自动编程到FLASH区的,,,好像不占RAM的,,

楼主:
对const是自动编程到FLASH区的,
不知道能不能通过FLASH编程修改const区的数据?
有谁这样做成功了没?

网友A:
好像可以,但对地址有要求。

//u-easytech cache lee
//QQ:53755787
//MSN: uet_cache@msn.cn
//eeprom demo

//Programmed by Cache.Lee 2012/7/22

#include "stm32f0xx.h"
#include "stm32f0xx_adc.h"
#include "stm32f0xx_gpio.h"
#include "eeprom.h"

uint16_t VirtAddVarTab[NB_OF_VAR] = {0x5555, 0x6666, 0x7777};
uint16_t VarDataTab[NB_OF_VAR] = {0, 0, 0};
uint16_t VarValue = 0;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FLASH_Unlock();

  /* EEPROM Init */
  EE_Init();

/* --- Store successively many values of the three variables in the EEPROM ---*/
  /* Store 0x1000 values of Variable1 in EEPROM */
  for (VarValue = 1; VarValue <= 10; VarValue++)
  {
    EE_WriteVariable(VirtAddVarTab[0], VarValue);
  }

  /* read the last stored variables data*/
  EE_ReadVariable(VirtAddVarTab[0], &VarDataTab[0]);

  /* Store 0x2000 values of Variable2 in EEPROM */
  for (VarValue = 1; VarValue <=20; VarValue++)
  {
    EE_WriteVariable(VirtAddVarTab[1], VarValue);
  }

  /* read the last stored variables data*/
  EE_ReadVariable(VirtAddVarTab[0], &VarDataTab[0]);
  EE_ReadVariable(VirtAddVarTab[1], &VarDataTab[1]);

  /* Store 0x3000 values of Variable3 in EEPROM */
  for (VarValue = 1; VarValue <= 30; VarValue++)
  {
    EE_WriteVariable(VirtAddVarTab[2], VarValue);
  }

  /* read the last stored variables data*/
  EE_ReadVariable(VirtAddVarTab[0], &VarDataTab[0]);
  EE_ReadVariable(VirtAddVarTab[1], &VarDataTab[1]);
  EE_ReadVariable(VirtAddVarTab[2], &VarDataTab[2]);

        while(1);
}

楼主:
这个貌似也只能对页写,
在论坛上看到匠人发表的问题中说是能够这样做的,我这样做确没成功,
关于问题1:答复香斑:
我说的数据区就是const数组,代码区就是指函数。
如果说是因为写保护,那我可以理解。不过如此一来,问题1就转变成了:同样是存放在FLASH中,为什么const数组可以被改写?

为了说明问题,我把相关的程序挑有用的放上来,请注意红色字体。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数据表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const u32 R_tab[]=
{
0x12345678, //0
  //更多数据省略……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函数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32 CNT_v1(u32 data)
{
    //代码省略……
}

改写数据区:
  FLASH_Unlock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解锁FLASH编程擦除控制器
  Address=(vu32)&(R_tab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获取表格地址
  FLASH_ProgramWord ((Address), 0);           //写32位数据(调用《stm32f10x_flash.c》的函数)(这一步能够成功)
  FLASH_Lock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锁定FLASH编程擦除控制器

改写代码区:
  FLASH_Unlock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解锁FLASH编程擦除控制器
  Address=(vu32)&(CNT_v1);                   //获取某个函数函数地址
  FLASH_ProgramWord ((Address), 0);           //写32位数据(调用《stm32f10x_flash.c》的函数)(这一步失败)
  FLASH_Lock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锁定FLASH编程擦除控制器

希望匠人出来说明下具体怎么做的。

网友B:
you need to erase flash first before you programming the flash.

网友C:
flash如果内容不是全FFFF,再想写入的话,需要先擦除

网友D:
用模拟EEPROM不就是了.....考虑那么多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flash如果内容不是全FFFF,再想写入的话,需要先擦除

我在const数组初始化的时候写入ffff也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模拟EEPROM不就是了.....考虑那么多....

对,我现在就是在模拟EEPROM。但是我模拟的EEPROM是只要写入,不需要擦除的,擦除需要整页擦,既然我不需要擦了。那我就没必要用整页来模拟EEPROM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you need to erase flash first before you programming the flash.

3Q for your answer。
另外我想知道,FLASH数据的写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条件。比如是不是一定要整页没被初始化或都是0XFFFF,

网友:
骂人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

网友D:
flash 写之前,需要擦除的,也就是说flash某个地址已经写入了数据,现在对该地址要写新数据,需要擦除(而且一擦除,就得擦除一页,好像是因为写数据,只能把1变为0,擦除可以把所有位擦为1,好像工艺原因,把0变成1,比1变成0要难,所有才有一擦除得整页擦除,写可以对指定地址操作)
如果按你的思路,对falsh指定位置存储数据,以后又修改该处数据,每更新一次就得擦除一页.
STM32模拟eeprom有虚拟地址的概念,调用上层的eeprom写函数,虽然虚拟地址没变,实际操作的flash地址变,目的就是尽量介绍擦除的次数了...,如果你用STM32的eeprom,可以把擦除flash次数减少到最少的.觉得你用模拟eeprom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...

网友E:
应该是可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flash 写之前,需要擦除的,也就是说flash某个地址已经写入了数据,现在对该地址要写新数据,需要擦除(而且一擦 ...

模拟EEPROM只是保持的地址在变,但是依然占用这一页,也就是一页干不了其它事情,这一页写满后擦除,这样是能减少擦除次数,但是我想要的效果是减少占用的空间,而不是次数,因为我不需要擦除。

网友F(2013-06-25):
非常好 学习了

网友G:
不是很了解   楼主   帮你顶一个   很好的学习方案

网友H(2014-10-27):
就是不知道怎样保证写入的数据,不被后来烧写进的程序覆盖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这个貌似也只能对页写,
在论坛上看到匠人发表的问题中说是能够这样做的,我这样做确没成功,
关于问题1: ...

在flash中写入一个字,那句执行成功了?我就是这样写的,没有成功,望大神指教

网友J:
如果只写一次,就把数组初始化为0xFFFF,之后取出地址正常写入就可以。如果失败了,肯定是程序哪里错了。比如说写保护,没有16位对齐什么的。
像5L那样初始化为非0xFFFF的值,还要改写只能整页擦除了。
至于修改代码区,除非你特意插入,否则代码区几乎不会出现0xFFFF,所以直接改写基本都会失败。
原理上讲,STM32并不知道要写的位置是否擦除过,它只是每次碰到写入命令时先读出来看看是不是全F,不是的话直接报错。所以如果你每次都写0xFFFF的话,
写多少次也不会报错(虽然没什么用就是了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