检测工件存在缺陷

楼主(2013-01-26):
大家好!
如何实现利用光实现检测工件存在裂隙缺陷?实现原理:1、工件是不透光的
2、工件一侧为光源,另一侧为光传感器
3、只要光传感器检测到有一定的光,就表明工件存在裂隙

请问何种光源及光检测器能实现这功能?工件大小为:100*150*1 mm左右

谢谢各位!

网友A:
红外遥控信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红外遥控信号?

不用遥控哟!
类似:工件一侧用灯泡,人在另一侧用眼看,看到有光的话,就表明这工件有间隙。(正常工件不透光)

网友B:
你如果确认裂隙能透光的话,在工件上面用白炽灯照,工件下面用硫化镉光敏电阻或硅光电传感器接出,当然下面得遮严实了,不能漏光.有光透过,就会有输出.
如果裂隙是弯曲的,不能透光,只能透气,可用超声波探伤仪测试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如果确认裂隙能透光的话,在工件上面用白炽灯照,工件下面用硫化镉光敏电阻或硅光电传感器接出,当然下面得 ...

谢谢!
你好!
请问用硅光电传感器,如何实现100*150面积的全面检测?用那种硅光电传感器?

网友B:
这么大面积?看来得用大面积太阳能电池板了.还有一种办法用大透镜聚焦.

网友C:
这玩意不计成本的,上传感器阵列吧……太阳能电池似乎灵敏度不够

网友D:
面积大,建议用扫描方式,让待测件缓慢移动,或者光源和传感器同步缓慢移动。

网友E:
这个就不太清楚啦 楼主

网友F:
支持无损超声探伤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玩意不计成本的,上传感器阵列吧……太阳能电池似乎灵敏度不够

您好!哪种传感器比较好??
谢谢!

楼主:
各位好!
超声波要接触工件,如果要实现非接触检测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检测?(不可见光?)
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面积大,建议用扫描方式,让待测件缓慢移动,或者光源和传感器同步缓慢移动。 ...

谢谢!
请问用何种光源和光传感器抗干扰能力较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CCD

你好!用CCD进行图像分析?但间隙很小时很难分辨出来吧。

网友G:
只要有像素的亮度达到某值就认为是缺陷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只要有像素的亮度达到某值就认为是缺陷

谢谢!您好,还是对这方案不太明白,请进一步讲解下您的方案。

网友G:
读每个像素点的亮度值,判断缺陷

楼主:
大家好!利用近红外是否可以实现?
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超声波探伤.part1.rar (33.84 MB, 下载次数: 2)  ...

您好!超声波要接触工件,如果要实现非接触检测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检测?谢谢!

网友B:
一定要非接触,看来只好用ccd图象方法了,但内部裂纹测不到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定要非接触,看来只好用ccd图象方法了,但内部裂纹测不到.

谢谢!

网友H:
工业相机,视觉检测,而且可以测出大小尺寸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工业相机,视觉检测,而且可以测出大小尺寸

谢谢!

网友I:
装水 看漏水不

网友I:
利用近红外是否可以实现?

接受面 用一个凸透镜 将红外光线 聚焦到接收焦点上面 不知道可行不

网友J:
AOI自动光学检测,这玩意很成熟,不用自己做,PCB工厂用它检测线路是否存在裂痕和毛刺,SMD产线用它检测焊接质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