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侠们帮看下这个电路

楼主(2013-01-26):
此电路的功能是什么呢?图中1.57V的电压是在未接2-10V电压的时候,那点的电压,当我接上2-10V电源,当我调节输入2-10V的电压在某一个值的时候,输出是如何变化的呢,是否会依然保持1.57V?还望二姨家大婶们指点迷津!

网友A:
这边的电压超过齐纳管击穿值时候这边输入才有作用,因为看不到其他部分,暂时无法判断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的。

楼主:
是驱动直流电机电路里的一部分。

网友B:
另请高明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另请高明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边的电压超过齐纳管击穿值时候这边输入才有作用,因为看不到其他部分,暂时无法判断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的。 ...

比如加上10V电压的时候,1.57点的电压会升高么?

网友A:
初步估计是一个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和调速的装置,不过楼主的电路图画得真不雅观,看半天才看出来是H桥,另外感觉就是整复杂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比如加上10V电压的时候,1.57点的电压会升高么?

10V的齐纳管只要没导通,就没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0V的齐纳管只要没导通,就没影响。

如果导通的话 会抬高1.57点的电压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初步估计是一个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和调速的装置,不过楼主的电路图画得真不雅观,看半天才看出来是H桥,另 ...

是的。调节2-10V变化的过程中,电机会经历减速和换方向。

网友A:
那是肯定要抬高的啊,这就是D11的作用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10V的齐纳管只要没导通,就没影响。

如果没有影响,那么加入的2~10V电压与1.57V之间产生的电流会流向何处?
加入2~10V电压后,U1B的5脚输入应该由1.57V变为对应的2~10V输入电压,Vout输出与2~10V的输入电压对应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如果导通的话 会抬高1.57点的电压么?

正常情况下齐纳二极管应该不导通的,只要加入2~10V电压原来1.57V的输出就应该变成对应的2~10V电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没有影响,那么加入的2~10V电压与1.57V之间产生的电流会流向何处?
加入2~10V电压后,U1B的5脚输入应 ...

加入2~10V电压后,U1B的5脚输入应该由1.57V变为对应的2~10V输入电压,Vout输出与2~10V的输入电压对应。

假如2-10V以后,Vout会和2-10V完全相等么?
多谢回复!

网友D:
若果电路无疑,12楼最终结论是对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加入2~10V电压后,U1B的5脚输入应该由1.57V变为对应的2~10V输入电压,Vout输出与2~10V的输入电压对应。

...

个人分析应该是相等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若果电路无疑,12楼最终结论是对的

那是不是这样的结论---当没有加2-10V的时候,Vout就是恒定的1.57V。当3端加上2-10V电压的时候,输出就会变为3端所加电压的值,。3端加多少,输出就是多少?还是具有一定的关系?我搞不明白加上2-10V后,1.57那点电压是怎么求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是肯定要抬高的啊,这就是D11的作用。

斑竹,为何稳压管导通后才会影响1.57点的电压?R22也是可以走电流的啊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斑竹,为何稳压管导通后才会影响1.57点的电压?R22也是可以走电流的啊?

齐纳管不击穿,有电流么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那是不是这样的结论---当没有加2-10V的时候,Vout就是恒定的1.57V。当3端加上2-10V电压的时候,输出就会 ...

第一点你说对了
第二点,加上2-10V后,(R21R22基本没有压降)D11截止了不通了,“1.57那点电压”不就约等于2~10V了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第一点你说对了
第二点,加上2-10V后,(R21R22基本没有压降)D11截止了不通了,“1.57那点电压”不就约 ...

第二点,加上2-10V后,(R21R22基本没有压降)D11截止了不通了,“1.57那点电压”不就约等于2~10V了么

R21R22基本没有压降-----D11不导通 但是电流不能向右侧的电容C2和运放的5脚走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齐纳管不击穿,有电流么?

那您说 击穿后,B点电位与2-10V电位相等么?

网友A:
不等,R21要分压,D9要降压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第二点,加上2-10V后,(R21R22基本没有压降)D11截止了不通了,“1.57那点电压”不就约等于2~10V了么

R ...

何为“基本没有”,什么叫“约等于”。你的C2漏电挺大么,运放5脚——忽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等,R21要分压,D9要降压

D10被击穿 的电流 方向是怎么样的呢?既然不能流向D11,那往右流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何为“基本没有”,什么叫“约等于”。你的C2漏电挺大么,运放5脚——忽略 ...

多谢LGZ指教,到饭点了,吃完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何为“基本没有”,什么叫“约等于”。你的C2漏电挺大么,运放5脚——忽略 ...

刚看到,你本月在线时间居然是我的2倍,强悍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刚看到,你本月在线时间居然是我的2倍,强悍。。

因为不但有这些需要我们帮助的网友,还有来刷版的坏蛋,要守着他们,防破坏。希望大家共同声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因为不但有这些需要我们帮助的网友,还有来刷版的坏蛋,要守着他们,防破坏。希望大家共同声讨。 ...

都是求知若渴啊 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没有影响,那么加入的2~10V电压与1.57V之间产生的电流会流向何处?
加入2~10V电压后,U1B的5脚输入应 ...

如果没有影响,那么加入的2~10V电压与1.57V之间产生的电流会流向何处?

流向何处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何为“基本没有”,什么叫“约等于”。你的C2漏电挺大么,运放5脚——忽略 ...

图中的D9和D10起什么作用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等,R21要分压,D9要降压

您说的”击穿“是指稳压管工作在稳压状态么?还是电流超过多少就算击穿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如果没有影响,那么加入的2~10V电压与1.57V之间产生的电流会流向何处?

流向何处???

达到稳态时无处可去,因此这种情况不能成立。

网友E:
请确认此图正确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请确认此图正确吗?

正确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请确认此图正确吗?

分析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无处可去,因此这种情况不能成立。

既然没有电流流过,那咱们试着想想 图中的D9 D10是用来做什么的呢?

网友E:
D10 10v稳压管不会导通,因为输入电压是2-10v

网友E:
此电路的原意是电机调速,当加上外部信号电压(2-10v)时,电机会逐渐变速(因为c3是积分电容),速度由所加电压决定。默认速度是不加外电压时由R18,R19决定的。数控机床,加工中心里就有不少这类电路,比如工作台运动控制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D10 10v稳压管不会导通,因为输入电压是2-10v

D9和D10的作用是什么呢?大侠,还有,加2-10V电压的时候,R21和R22有电流流过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此电路的原意是电机调速,当加上外部信号电压(2-10v)时,电机会逐渐变速(因为c3是积分电容),速度由所 ...

您说的很准确。您指的C3积分电容,是指图中的C2么?图中没有C3啊?

网友E:
抱歉,打错了,是c2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抱歉,打错了,是c2

加不加C2,图中输出电压Vout会有变化么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D9和D10的作用是什么呢?大侠,还有,加2-10V电压的时候,R21和R22有电流流过没? ...

修正一下,当2~10V电压输入点的输入电压变化时,在暂态过程中会有电流流过R21、R22,但在稳态时不会有电流,2~10V电压输入点同A、B点电位相同。

网友F:
此电路用意是想用1.57V为最低控制电压,2-10V为调速电压,C2为调节时缓慢上升。
D9,D10是多余的,D8也是多余的,R20更是白白浪费功耗的垃圾设计。
另外,设计思想无非就是从1.57V开始往上可调电压而已,一个运放足矣,何须这么麻烦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加不加C2,图中输出电压Vout会有变化么?

不加C2,输出电压会随着输入电压立即变化,加入C2后变化过程更加平滑,相当于滤波作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加C2,输出电压会随着输入电压立即变化,加入C2后变化过程更加平滑,相当于滤波作用。 ...

其实一直分不清楚 低通滤波与积分电路的区别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加C2,输出电压会随着输入电压立即变化,加入C2后变化过程更加平滑,相当于滤波作用。 ...

比如我调速的话,相当于电机的速度是逐渐上升或者下降的。如果没有这个电容 电机会迅速加速减速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修正一下,当2~10V电压输入点的输入电压变化时,在暂态过程中会有电流流过R21、R22,但在稳态时不会有电 ...

你说的暂态 是指瞬间 给 电容充电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此电路用意是想用1.57V为最低控制电压,2-10V为调速电压,C2为调节时缓慢上升。
D9,D10是多余的,D8也是多 ...

大侠真是一语道破天基啊,哈哈 佩服佩服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暂态 是指瞬间 给 电容充电么?

是的,不过可以是充电,也可以是电容放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的,不过可以是充电,也可以是电容放电。

我将电压调小 就放电了 是吧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将电压调小 就放电了 是吧?

你的输入点电压比电容器C2上的电压低,电容器就通过R21、R22放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的输入点电压比电容器C2上的电压低,电容器就通过R21、R22放电。

打断一下,你的头像很诱惑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的输入点电压比电容器C2上的电压低,电容器就通过R21、R22放电。

怎么感觉加这个电容就是为了起缓冲延时的作用。。这对电机有什么好处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此电路用意是想用1.57V为最低控制电压,2-10V为调速电压,C2为调节时缓慢上升。
D9,D10是多余的,D8也是多 ...

C2去掉是否可行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C2去掉是否可行?

感觉积分电路的电容和电阻时间常数一般都很大 。刚才我算 3-5RC的话,大约1S多了。
而低通滤波的时间常数小很多

网友G:
觉得模电很复杂,有没有好的学习思路,大神们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觉得模电很复杂,有没有好的学习思路,大神们

同问啊。兄台。学模电需要积累 需要耐心,有这两点,咱们必将是未来的大神那。哈哈

网友H:
1.没有外接电压时,1.57V是由于D11的正向压降
2.当加上2-10V后,如果忽略D11的反向漏电流和运放的输入电流(电流都非常小),R21R22基本没有压降,因此输出等于这个外接的电压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图中的D9和D10起什么作用呢?

若电路无误,3D(含D8)不参与主要工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若电路无误,3D(含D8)不参与主要工作

:D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1.没有外接电压时,1.57V是由于D11的正向压降
2.当加上2-10V后,如果忽略D11的反向漏电流和运放的输入电流( ...

多谢回复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看不懂

:)

网友J:
我觉得是一些保障性的电路

网友K:
我想是等于2~10V,1.57V是2~10V没有时给定的值.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我想是等于2~10V,1.57V是2~10V没有时给定的值.

嗯 多谢回复!应该是这样的

网友L:
不会保持1.57V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不会保持1.57V

:)

网友M:
不是很了解   呵呵   顶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顶顶。。。

多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不是很了解   呵呵   顶一个

多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我想是等于2~10V,1.57V是2~10V没有时给定的值.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