心酸,头脑发热算错了,电阻功率刚刚够怕吗

楼主(2013-01-26):
因为习惯了5V电,有个传感器是24V电,但把5V电在里面算,现在发现了,测量功率大概,0.14W,超过了1/8W(0.125W),想换,但工厂都装好而且打包好了,问一下各位,这样会不会有问题?

网友A:
我觉得不可以

网友B:
赶紧换。 估计工作1小时发烫,2小时冒烟,3小时烧糊,4小时给你来电话,5小时你懂的......

楼主:
其实我不怕的,个人是觉得换好,但公司你懂的,我只是个打工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如果你这个几天才用一次,一次用几分钟,那就不用换了。

楼主:
心酸,不是哦,一次性连续运行24小时,现在老板正在试,说连续让它运行1一个星期没有问题就出货了。。。。。。

在老板测试之前赶紧申请换掉吧!

网友C:
我觉得在东西出厂以前什么都好说,不然客户那里出问题了,你比现在惨10倍。

深有体会……在家怎么搞都行,在客户那出问题,就等着装孙子吧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心酸,不是哦,一次性连续运行24小时,现在老板正在试,说连续让它运行1一个星期没有问题就出货了。。。。 ...

没事,这个要出问题估计要等到夏天,还长着呢!

楼主:
我都很强烈反对了,之前有些产品维修到我怕,所以我也是很赞同楼上的说话,但毕竟我不是老板,我不能激烈的顶撞老板吧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最好换掉,出去后会在什么环境中使用这是你很难把握的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都很强烈反对了,之前有些产品维修到我怕,所以我也是很赞同楼上的说话,但毕竟我不是老板,我不能激烈的 ...

只要你老板说没问题,你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,他什么时候说的,然后就没你的事了,屁股决定脑袋,他都不怕,你怕啥。

网友E:
没事的,0.125瓦,那是额定功率。实际允许的最大功率会比这个大,毕竟人家生产东西也要有点余量的嘛。。不用担心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没事的,0.125瓦,那是额定功率。实际允许的最大功率会比这个大,毕竟人家生产东西也要有点余量的嘛。。不 ...

那是脉冲功率,不是持续功率,持续功率要“降额设计”,请Google这四个字查看。

网友F:
还是换了吧,对自己和公司、客户都好。

网友G:
既然已经超出了,那么为了减少自己今后的麻烦,还是换了吧

网友H:
跟老板说,多放了一种电阻,开箱换电阻,再打包.

网友I:
是不是传感器的取样电阻啊?

网友J:
功率有0.14W,我一般至少用0.5W的电阻,就是为了确保少出问题。
既然已经发现了问题我认为必须换掉,否则睡觉也不会安稳的。

网友K:
最少也要用0.25w 要不就等着哭吧。
换个电阻要花费很多吗?

网友L:
换吧~~~

如是直插的,可考虑换 1/2W的,卧式不能装就立起来安装。

如是贴片的,焊盘位置固定死了,无法换大号的贴片,建议用几个同体积小功率的贴片电阻,以猪背形式叠加起来,用并联方式焊接,不增加PCB安装面积,仅增加高度。

网友M:
应该是24V进来的光耦限流电阻,我刚好碰到。可以用两个1/8串起来,功率就够了。当然我是用个大的。

网友N:
就怕老板,就是不怕客户。客户是孙子。

网友O:
既然老板都这个态度了,跟他说了他不采纳你的意见,就让他折腾去,反正不会立刻挂掉

网友P:
引用 网友N:
就怕老板,就是不怕客户。客户是孙子。

我倒~。。。

网友Q:
在工厂换个电阻还好,到客户那就不不好说了...
我建议你换...

网友R:
最佳设计是过保修期再坏。。我家刚坏个变压器,奶奶的标24V1.2A的输出,里面就4个4004,负载还是个电机,就这样还折腾了3,4年才坏。我正好不在家,老婆叫售后来,收费150。

网友S:
电阻的额定功率和环境温度有关,看你产品的使用环境啦。
一般环温70度以下,要保修期意外才坏。。。嘿嘿。而且同样封装的电阻,精度、温漂不同,功率可以相差一倍。
不过我做工业产品的,一般会选2倍。民品直接无视,家里的插线板电阻都烧成炭黑了。

网友T:
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,如果电阻的地方敷铜比较多散热效果好的话问题不是很大的,电阻本身是可以耐高温的。

网友U:
换掉   这个必须要换掉   否则以后的维修要搞死人的  呵呵

网友V:
引用 网友C:
只要你老板说没问题,你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,他什么时候说的,然后就没你的事了,屁股决定脑袋,他都不怕 ...

正解~!!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是脉冲功率,不是持续功率,持续功率要“降额设计”,请Google这四个字查看。 ...

好吧,我也不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W:
像我们电工,应该就是要有职业道德,要有认真负责的心态,才能出好产品,所以还是换了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