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STM32的Vref+常接电源会增加耗电吗?

楼主(2013-01-26):
    请问我把STM32的Vref+引脚常接VDD,会导致耗电增加吗?
    谢谢。

楼主:
晕。这么久还没人来。。

网友A:
官方datasheet上第103页,上面写着:当Vref管脚上施加2.4~VDDA电压时,消耗的电流时160uA,具体不太清楚。

楼主:
哈哈,楼上的,你复制我在**上的追问。。。。。。。HOHO

楼主:
官方回答:VREF是参考电压,事实上,为了"越过"ADJ电压,我们只需将FB反馈电压保持高于内部参考电压(VREF)即可。所以是不会耗电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