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放大器-信号链] 利用PGA309的传感器的电压输出端若接错线接到24V会导致损坏,如何设计一个保护电路?

楼主(2013-01-26):
按照PGA309 datasheet 中Figure 24. Simplified Diagram of the PGA309 in a Typical Configuration设计的传感器,若VOUT FILT不慎接到24V,可能会损坏器件,如何设计保护电路?即使VOUT FILT接到24V也不会损坏器件。谢谢

接错线时,VOUT FILT接到24V

GND接到24V的GND

网友A:
稳压二极管+限流电阻,代价是增大传感器PGA309输出阻抗。

网友B:
增加电阻  这个方法应该可行 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