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 IP核的相关问题

楼主(2013-01-26):
我用的是xinlinx spartan6 FPGA,我想知道它的IP核RAM是与FPGA独立的,只是集成在了一起呢,还是占用了FPGA的资源来形成一个RAM?如果我以ROM的形式调用该IP核,在初始化时存入数据。那在IP核rom中存放大量数据对FPGA有什么影响,比如我想存65536个16位的数,然后在64M或者128M的时钟下读出来。会不会导致FPGA速度过慢?

网友A:
那要看你选的是哪种IP core。如果是Distributed Memory Generator core的话,用的是FPGA的LUT,原话——The Distributed Memory Generator core is used to create memory structures using LUT distributed
RAM resources.如果是Block Memory Generator core的话,就是FPGA内部独立的模块。是否对FPGA速度有影响还没研究过,个人认为是有影响的。以上是个人观点,也不知对否。建议仔细研读Xilinx官方datashe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