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MS302C6455各后缀的区别

楼主(2013-01-26):
TMS, AN, hp, ic, pi
TMS302C6455有多种型号,比如TMS320C6455DCTZA8,和TMS320C6455BZTZA。

(1)看到他们的封装分别是CTZ = 697-pin plastic BGA, with Pb-Free die bump and solder balls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TZ = 697-pin plastic BGA, with Pb-Free solder balls。

            这两种有什么具体的区别。可以互用吗?

(2)看到他们的Eco-Plan 。也有所不同。这对这两种器件的互用是否有所影响?

网友A:
现在知道tms是合格芯片的意思了

网友B:
第一个问题,如果能互用的话,就起一样的名字了

网友C:
建议你还是尽量别这样做,除了问题就不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