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死我了,明天要出货

楼主(2013-01-26):
为什么我把U1焊上去   通5V的电    U1的输入和输出就短路了  换了好几个SPX2940

网友A:
现代LCO损坏,基本怀疑输入电压超范围。

楼主:
没有超范围  是5V输入

网友A:
检查烙铁接地和人员的静电防护,不要着急,遇到问题多想,先不要这也对,那也对,都对完了,还出问题么?

网友B:
看看封装是不是搞错了,输入和地搞反了没有?

网友C:
管脚搞错了?
单独用个稳压源测试下芯片啊

网友D:
检查烙铁接地和人员的静电防护,不要着急,遇到问题多想,先不要这也对,那也对,都对完了,还出问题么?

请问你是留声机么?

楼主:
电源芯片静电会打坏吗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电源芯片静电会打坏吗?

不好说,有一定可能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电源芯片静电会打坏吗?

如果是LDO,调整管很可能是MOS,你说坏不坏呢,再说静电打不坏,交流电总打得坏了吧。

网友F:
明天要出货?你这是样板还是已经成型的板子啊?

网友G:
1. 确认是否假货。
2. 样品还是批量品, 如果是样品
3. 是否封装搞错。
4. PCB是否有问题。

网友H:
如果原理是对的,焊下芯片,看看电路板短接了没有?

网友I:
是不是负载短路啊?把U1后面的负载铜皮割了,然后在焊一个好的U1,看看会不会坏。

网友J:
U1别焊板子上,自己手工连线试一下好坏。应该是电路板设计或者加工的问题。

网友K:
你咋不测下,美韩芯片前,是不是已经短路了呢?

网友L:
LDO一般不易坏,单独测试接知道了..

网友M:
看看 你看负载的 电路。 这是个很简单的电路。只要引脚,负载 没问题应该就正常。 除非你买的IC 是便宜中的便宜货。

网友N:
莫非是PCB板的输出和输入短路 先测量一下PCB板,或者是后者电路负载短路!!

网友O:
以我的经验:封装错了。

网友O:
出线问题,别着急。可以用稳压电源调到3.3V,先检查后面的电路有没有短路,用带短路保护的。

网友P:
用老板子对比查问题,一查就明白了,找一块老的好块子,换上新的芯片,如果正常,重点坏疑新生产的PCB板问题,老好的板子换上新的芯片不工作,故障与新版相同,再用反证法,把老好板的LDO芯片焊到新板子,如果此时新板子正常,怀疑芯片用错了,或者是假货,对比检测总能发现问题,开发过程中也可用此法,通常先买个开发板,测试功能正常后,再检查自已的作品为什么不**,对比软件和硬件,总能发现问题的,我的这比法,一直觉得是解决问题的至胜法宝。

网友Q:
要么焊接静电损坏,要么封装画反了!

网友R:
首先单独测试一下芯片自身是否短路,再单独用稳压源测试一下,加在芯片的输入和地,看看输出是否有问题。

网友S:
如果是那种0-30V一类的可调直流稳压电源,上电或下电的一瞬间是可以干掉很多IC的……
所以最好先调好电压并上电,然后用夹子接到负载

网友T:
一定是封装.

网友U:
负载是否超重  摸摸烫不烫

网友V:
这么简单的电路,也会出错?没做试验板?就敢出货?

网友W:
LZ 出货没 啥问题也来说说

网友X:
LZ逗大家玩的。

网友Y(2013-05-16):
楼主,我是来顶你的。。

网友Z:
查封装,查电容短路,查负载短路。焊接时被打坏不会这么频繁

网友AA:
怎么一个简单东西一个个步骤的检查吧!

网友AB:
焊接好 通电前万用表看下有没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