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AFE253用Launchpad 可以烧写吗?

楼主(2013-01-26):
最近申请了两片MSP430AFE253,数据手册上写的支持Spy-Bi-Wire,但是我连接到Launchpad上调试一直没有成功。

楼主:
是只需要接DVCC,DVSS,TEST和RST四根线就行了吗?恳请大神的帮助。

网友A:
需要查看游戏数据手册 是否支持swd

网友B:
不是很了解   帮你顶一个   呵呵    希望有用过的大神能看到  呵呵